2013-06-24 至 2013-07-04 为期10天 硬件设计与讨论

楼主(2013-06-24):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期待老陈方案。

网友:
终于到了这步了
兴奋。。。

网友:
支持,希望自己能出到一份力

网友:
开工了开工了~

网友:
可以跟着老陈好好学习一下电源方面的知识了

网友:
期待老陈,加油,大家一起努力!

网友:
负责设计的辛苦了,由衷的感谢!希望我有机会能为大家作出贡献!

网友:
老陈辛苦,期待老陈力作!

网友:
硬件设计是产品的核心骨架,期待高手的杰作

网友:
期待,跟着高手们学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老陈对移动电源很有经验。

莫生过奖了。

网友:
坐等开工

网友:
期待高手方案

网友:
期待高手的杰作!

网友:
来跟前辈学点东西。

网友:
盡一分微力!

网友:
曾经请教过老陈运放方面的问题,确实能感觉到高手的基础扎实程度。很期待他的方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老陈对移动电源很有经验。

建议:老陈设计的这段时间里其他硬件设计报名者也可以设计自己方案出来,届时老陈出来点评,大家一起讨论。最后可以结合各家优点,让我们的这个项目更加完美。这样老陈也没那么寂寞和孤单!哈哈

望其他报名硬件设计的同仁们也奉献一点力量啊。

PS:改错别字

网友:
能跟着学习太好了
自己对电源这一块是空白
真心感谢设计这,还要阿莫论坛

网友A:
刚才粗略测试了一下,精度不高,应该能说明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议:老陈设计的这段时间里其他硬件设计报名者也可以设计自己方案出来,届时老陈出来点评,大家一起讨论 ...

建议很好,点评谈不上,众人拾柴火焰高,尽可能的把项目做好是大家共同的目标,而不仅仅只是一个人或几个人的事情。
大家积极提出自己的见解便是对项目的负责, 也是对自己的负责。

网友:
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好好努力

网友A:
152有DAC,明天试一下用运放能不能控制TPS55340的反馈能不能行得通,印象中是有点问题的。
如果可以的话多电压输出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152有DAC,明天试一下用运放能不能控制TPS55340的反馈能不能行得通,印象中是有点问题的。
如果可以的话多 ...

1. TPS55340 请三思啊, 要求输入电压大于2.9v.   还不如同步整流的TPS61032好买呢, 不要要评估下4A的开关电流是否够用.
2. DAC加运放的话, 我认为可行, 运放的反向输入端接DAC, 同相输入端接分压反馈电阻, 输出接到FB即可, 电源和地 同MCU.

网友:
我又想了想你的思路,你好像打算主输出和辅助输出用一个DCDC。
我上面的运放接法虽然理论可行,但我担心动态相应及纹波等,需要实际测试,如果不可行还有两个解决方案:
1,不用运放,DAC直接串一个电阻到反馈脚。
2,用相对高成本的数字电位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1. TPS55340 请三思啊, 要求输入电压大于2.9v.   还不如同步整流的TPS61032好买呢, 不要要评估下4A的开关 ...

我也觉得用控制器+MOS比较好。
手上刚好有55340的样品,低压效果确实不咋地。
明天再仔细选一下。

网友:
呦,开始讨论咯,学习中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刚才粗略测试了一下,精度不高,应该能说明问题。

图中的芯片型号TPS55430是否写错了?

应该是 TPS55340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图中的芯片型号TPS55430是否写错了?

应该是 TPS55340吧!?

结果是TPS55340,那是在宿舍手机发的,记错了,昨天发了就看到了,手机再编辑比较麻烦就没改。

网友:
LT1700与我们的项目无缘啊,无法承受6V以上的输出。
有没有成功用到12V输出的朋友?

网友F:
我还是建议分开,5V升压用同步整流的控制器+低阻MOS保证效率,12V的就用单片boost解决。
至于之前讨论过的12V升压和充电共用电感应该不太可行,因为单片机PWM频率做不高,电感太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还是建议分开,5V升压用同步整流的控制器+低阻MOS保证效率,12V的就用单片boost解决。
至于之前讨论过的1 ...

我也比较倾向于分开来解决。

网友G:
移动电源绝大多数的是使用在5V输出的情况下吧,那么5V的效率就要绝对保证,多路电压输出我觉得属于个应急使用的,如果能在保证5V输出效率的前提下,共用电路当然最好,如果为此影响了5V输出的效率,我到觉得得不偿失,宁可多花些成本另外构建升压电路。力顶同步整流,效率绝对可以保证

网友:
引用 网友G:
移动电源绝大多数的是使用在5V输出的情况下吧,那么5V的效率就要绝对保证,多路电压输出我觉得属于个应急使 ...

强烈同意,必须  必须  一定 要保证5V的效率。多电压输出的那个可以马虎一点。

网友:
另外强烈推荐LTC1700+mos的5V升压方案。tps61032的只能到1A,不适合大电流充电,不予考虑。

网友:
嗯,也建议分开,保证5V的效率和电流,可调12V输出那路,效率不需要太高,电流也不必太大。

网友:
搬板凳学习…………

嗯~ 我个人也比较赞成分开来的方案

网友:
开工了,期待初步方案

网友:
比较同意分开方案

网友D:
哎, 又绕回来了. 不管其他因素了, 说说我的想法:
1. 5v升压独立输出, 同步整流加MOS.
2. 辅助输出用SEPIC或reverse拓扑, 独立IC, 独立输出端子.
3. 充电也用独立芯片, 个人非常不喜欢大电感, 体积大(很可能装不进外壳), 噪音也不好处理.  更有大电容, 2.5A, 估计少说1000uF吧
4. 有了OLED, 就不用LED了, 如果说功耗大, 倒是可以不用指示灯常量, 或可以用户选择开启关闭.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哎, 又绕回来了. 不管其他因素了, 说说我的想法:
1. 5v升压独立输出, 同步整流加MOS.
2. 辅助输出用SEPIC ...

SEPIC低压输入,大电流输出是个问题,昨天测试的4.5V输入,输出5V,最大只能1.1A,1.2A就不行了。
莫生也说了,有因难的话可以不考虑3.3V输出,直接用另一路Boost。

网友:
SEPIC 做那么大干嘛? 0.5A差不多了吧
老莫的意思是只用一个dcdc, 所以可以放弃3.3, 但如果我们考虑分开, 3.3v没有难度啊

网友:
可以试下LTC1871 2.5-36V

网友:
2.5-36V输入

网友:
这个也可以LT1619

网友:
要效率高的就找一款同步整流的.

网友:
个人认为着重考滤5V输出的各项指标。别的电压的不用太高的指标。比如12V时输出500MA就够了.这样的可以合理运用器件

网友:
建议分开,保证5V的效率和电流,可调12V输出那路,效率不需要太高,电流也不必太大。

网友:
昨天测试了一下手上的七电,9V最大电流可输出1.6A,效率约90%;12V时最大电流1.2A,效率约85%。

如果我们把电流做的太小实用性就打了折扣。

网友:
老陈真是超级负责,期待...

网友:
建议把讨论的芯片的 datasheet 放出来,这样没有的人就不用去google了

网友H:
白菜模块3r33的那个电源芯片不能考虑吗?好像也挺不错的,不过记不住芯片型号了
找到芯片型号:MP2307

网友I:
赞成将两路输出分开的方案。分成2路后,我们采购的Cool那个外壳是否还够用呢?毕竟2路设计体积要更大

网友:
引用 网友H:
白菜模块3r33的那个电源芯片不能考虑吗?好像也挺不错的,不过记不住芯片型号了
找到芯片型号:MP2307 ...

那个是MPS的片子 那个公司做的东西便宜 只是东西的工艺优势 技术实现其实一般

网友:
非常期待……中间的讨论非常有启迪参考价值……

网友:
引用 网友H:
白菜模块3r33的那个电源芯片不能考虑吗?好像也挺不错的,不过记不住芯片型号了
找到芯片型号:MP2307 ...

2307是降压的,强制用于升压不好吧。而且静态电流比较大。用它做过降压的移动电源(非市售产品),效率可以接受,但不是特别高,静态电流比较大。

网友J:
12V 做到1A就可以了。5V 要做到2.1A左右才行。
我们用的电池4个是串起来还是并起来。
如果串起来的话,5V就可以用同步降压整流
并的话升12V要做到1A难整吧。电芯的要求放电要达到2C以上呢

网友:
关于静态电流的问题。同步整流的静态电流是不是比普通的要大?那为了提高低电流时的效率,是否可以考虑关闭同步整流的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J:
12V 做到1A就可以了。5V 要做到2.1A左右才行。
我们用的电池4个是串起来还是并起来。
如果串起来的话,5V就 ...

没到2C吧,4节并起来的。
但电池放电电流高会导致效率变低(不能只考虑电路的效率),这点要注意。
但串联的话,就没法自定义电池节数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I:
赞成将两路输出分开的方案。分成2路后,我们采购的Cool那个外壳是否还够用呢?毕竟2路设计体积要更大 ...

请看相关的帖子,  主输出和辅助输出分开是为了可靠性和效率, 因为频率比较高, 体积不大, 可以放得下.
辅助输出我建议和充电分开, 也是基于体积的考虑. 分开不一定体积大, 要说放不下, 只要避免大电感和大电容即可, 这种外壳可以放很多贴片元件的, 甚至可以放得下一个手机.

网友:
是的,感觉分开来做比较好,清晰,明了。保证5V的效率就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七电这个性能做得不错。

七电虽然没有用同步整流,不过用了三颗3A的低压差肖特基并联来降低整流压降,相对于最大2A的平均输出电流来说效率还可以接受,商品电源采用这种设计是最符合性价比的,成本比同步整流低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白菜模块3r33的那个电源芯片不能考虑吗?好像也挺不错的,不过记不住芯片型号了
找到芯片型号:MP2307 ...

如果是4串电池降压,可以考虑,升压就不考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12V 做到1A就可以了。5V 要做到2.1A左右才行。
我们用的电池4个是串起来还是并起来。
如果串起来的话,5V就 ...

12V/1.2A=14.4W,
14.4/0.8(效率)=18W(输入功率)
18W/4V(满电时)=4.5A,
理想状态每节电流平均,4.5A/4=1.125A,2500mAH的电池为0.45C

18W/3.3V(较欠电时)=5.46A
5.46A/4=1.37A,2500mAH的电池约为0.55C

这样看来电池的问题不是太大,重点在电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请看相关的帖子,  主输出和辅助输出分开是为了可靠性和效率, 因为频率比较高, 体积不大, 可以放得下.
辅 ...

PCB尺寸约为30mm*72mm(看图中卡尺的数据),
手机可能没那么小。

实在放不下可以考虑两片板叠起来,海尔的活动赠品就是这么干的。
海尔的那个壳太难拆,只能爆破。

网友A:
引用 网友F:
七电虽然没有用同步整流,不过用了三颗3A的低压差肖特基并联来降低整流压降,相对于最大2A的平均输出电流 ...

七电的据我看到的就有三个版本。
1、两个SS34并联
2、一个TO220FP封装的大个肖特基,型号忘了。
3、三个SS34并联(莫生拆的那个)。

我测试的是两个SS34并联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七电的据我看到的就有三个版本。
1、两个SS34并联
2、一个TO220FP封装的大个肖特基,型号忘了。

据我看到的手册,SS34和SL34是不一样的,SS34是0.5V @ 3A,SL34是0.38V @ 3A。TO220FP的一般是2 * 10~20A。

网友:
引用 网友F:
据我看到的手册,SS34和SL34是不一样的,SS34是0.5V @ 3A,SL34是0.38V @ 3A。TO220FP的一般是2 * 10~20A ...

之前没有用过SLxx的管子,看了一下手册,确实VF低一些。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据我看到的手册,SS34和SL34是不一样的,SS34是0.5V @ 3A,SL34是0.38V @ 3A。TO220FP的一般是2 * 10~20A ...

但是,看后面的参数图表,SS的VF好像还低一点。

标线已更正,都是3A线。

网友K:
引用 网友A:
但是,看后面的参数图表,SS的VF好像还低一点。

老陈上面红线标错位了吧,SS标的2A,SL标的3A

网友A:
引用 网友K:
老陈上面红线标错位了吧,SS标的2A,SL标的3A

错了,SS标的是3A,但是SL是标到4A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错了,SS标的是3A,但是SL是标到4A了。

恩,我也马虎,光看到两个标注不在一个位置……

网友:
252封的三脚二极管可以用SD1040CS

网友:
得先定下主控升压IC方案了。别的都好确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PCB尺寸约为30mm*72mm(看图中卡尺的数据),
手机可能没那么小。

放小手机只是说说, 记得之前的几年前的小手机真不比3x7大.不必较真.
说实话, 30mmX70MM 做移动电源已经很奢侈了, 可能我平时都是搞小产品习惯了吧.
板子是要两层的, 有一层OLED用. 当然也可以放mcu
另外, 我们都是手焊, 真放不下, mcu等薄贴片放到主板背面就行.

网友L:
老陈受累了

网友A:
问了一下,LT1700批量RMB:23左右,LT3759批量28左右,太贵了。

打算用TPS43000,只用一个变换电路实现同步模式与Boost模式转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问了一下,LT1700批量RMB:23左右,LT3759批量28左右,太贵了。

打算用TPS43000,只用一个变换电路实现同 ...

同事做了一款用的是LT1700,他说价格批量给的是15,我明天确认一下,看能不能介绍过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事做了一款用的是LT1700,他说价格批量给的是15,我明天确认一下,看能不能介绍过来。 ...

我15元买到过:

但是1700最高输出只有6V……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问了一下,LT1700批量RMB:23左右,LT3759批量28左右,太贵了。

打算用TPS43000,只用一个变换电路实现同 ...

刚刚问了一下同事,他说是在这里买了,具体还需要确定。
我这不是广告吧?
华盛航电子  QQ 247247404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刚刚问了一下同事,他说是在这里买了,具体还需要确定。
我这不是广告吧?
华盛航电子  QQ 24724 ...

现在正在画变换部分的图,等一下请大家分析一下,如果可行就用TPS43000,一个电路可以设置工作在两个模式下。

网友:
引用 网友L:
老陈受累了

累没有什么,就怕技术太差对不起大家伙。

网友M:
TPS43000 输入是1.8-9V 输出是0.8-8V

1.8-V to 9.0-V Input Voltage Range
 0.8-V to 8.0-V Output Voltage Range (Higher in
Non-Synchronous Boost Topology)

网友:
引用 网友M:
TPS43000 输入是1.8-9V 输出是0.8-8V

1.8-V to 9.0-V Input Voltage Range

一个IC工作在两种模式,5V时为同步模式,高于5V输出时是Boost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正在画变换部分的图,等一下请大家分析一下,如果可行就用TPS43000,一个电路可以设置工作在两个模式 ...

辛苦了啊!!硬件也帮不上忙。跟着跑跑路吧

网友A:
下图为局部原理图,由于手上没有元件,先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这种工作模式转换控制是否可行。
也请大家会析一下TPS43000的FB脚,直接由运放来控制,类似春风电源的结构是否可行,我只用LM358控制过MC34063是可以的,感觉这种频率高的开关电源用运放来反馈有点困难。
运放先选了一个价格比较便宜的 TI的LMV793,如果能用,电压分档输出的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A:
下图为局部原理图,由于手上没有元件,先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这种工作模式转换控制是否可行。
也请大家会 ...

辛苦了,这个时间还在搞

网友:
引用 网友N:
辛苦了,这个时间还在搞

就是这个时候才有空搞啊。
大伙先拍拍(砖),我先回宿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图为局部原理图,由于手上没有元件,先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这种工作模式转换控制是否可行。
也请大家会 ...

1. 5V 这块没啥好说的, 支持同步整流.
2. 辅助电压有点问题:  此芯片在同步整流工作方式下不能输出高于8v,  所以你设计成了非同步整理模式.  为何不换个便宜易用的芯片呢, 比如昨天你试的tps55340, 或者mc34063?

网友F:
感觉TPS43000的环路补偿很麻烦啊,电压模式,再加个运放调节,输出还要大范围可变,算到头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感觉TPS43000的环路补偿很麻烦啊,电压模式,再加个运放调节,输出还要大范围可变,算到头大。  ...

对,补偿计算确实非常麻烦,尤其是这种大范围可变输出,很难取到一个平衡值。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感觉TPS43000的环路补偿很麻烦啊,电压模式,再加个运放调节,输出还要大范围可变,算到头大。  ...

我没搞懂到底是用一个TPS43000还是两个?  图纸上一个是U1, 一个是U5,  没必要这么奢侈吧
如果是2个TPS43000, 那么完全可以去掉一个, 5v做固定输出.  12v的用内置开关的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没搞懂到底是用一个TPS43000还是两个?  图纸上一个是U1, 一个是U5,  没必要这么奢侈吧
如果是2个TPS430 ...

是用一个,第一个图是我画的,下面的两个图TI的参考应用,PDF里面截出来的,方便观看,不用下载就能看到,没写注释。

网友D:
这样的话,不能支持同步整流吧,不白用这个片子了吗

修改:  我理解错了, 老陈应该是要自动切换模式的. 因为我现在看不到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样的话,不能支持同步整流吧,不白用这个片子了吗

修改:  我理解错了, 老陈应该是要自动切换模式的. 因 ...

不自动,是MODE那个地方通过MCU控制的。

网友:
嗯,  我说的自动就是这个意思
另外, 请问3.3v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下图为局部原理图,由于手上没有元件,先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这种工作模式转换控制是否可行。
也请大家会 ...

老陈, 4053部分可能有2个问题:
1. 4053好像不能切换高于vcc的电压.
2. 4053的逻辑有问题, 你把ABC短路, 那么当在同步模式时, 3 4脚接通, 但是这时 1 15脚也接通了, 可是对应的是非同步模式, 是不是逻辑冲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陈, 4053部分可能有2个问题:
1. 4053好像不能切换高于vcc的电压.
2. 4053的逻辑有问题, 你把ABC短路,  ...

这个方法有可能无法使用,讨论的过程很重要,比最终的结果还有意义。
今天先到这,明天继续。

网友:
太困了,睡觉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莫生过奖了。

期待原理图上架

网友M:
4053 4066这一类电子切换IC确实是不能切换高于vcc的电压。本人以前搞项目时有过测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M:
4053 4066这一类电子切换IC确实是不能切换高于vcc的电压。本人以前搞项目时有过测试的. ...

这个倒时忽略掉了。

可能转来转去,又回到FP5139了,有用过的朋友说一下这个IC的缺限,必竟只要1块多钱。

网友:
没有阻容补偿电路,大范围调压输出省了不计算。
效率不是很高,但也算还能过得去。

网友N:
感觉ti的那个芯片比较复杂,用国产芯片恐怕跟市售产品没啥区别了,以下是我的想法:

不做升降压,低于5V(可以4.5)的用LDO+过流保护实现(这个LDO可以是分立的MOS),原因是,如果你要3.3V或1.8V,那么电流不能太大,否者导线的压降会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大电流低电压的价值不大。另外这种低电压从板外直接接入容易烧芯片,本来就不是什么好习惯。

升压选了2个芯片,一个LTC3786,这个是同步整流的,一个是LTC1871,这个不是同步整流的。
Ps:我没有仔细去找,应该有更合适的芯片。

先说LTC1871。最低2.5v输入,No Rsense,50k~1Mhz可调,支持Burst Mode。
MSOP10封装可以手工焊接。PDF里3.3V输入输出5V的例子,0.1~10A的效率都在90%附近。

然后LTC3786,这个带Rsense,不过好在不大。启动电压最低4.5V启动后可降至2.5V(用单片机的IO搞个电荷泵?)官方给的效率曲线(12V – 24V)0.1~5A的效率都在90%以上。下面的曲线图是5V输出的,也蛮不错的。

关于提升效率和多电压输出方面,我有两个想法:
移动电源需要支持大电流输出,但是实际上充电时,可能很长时间运行在几百mA附近。
那么为了减少MOS的开关损耗(这个电流很大啊),是不是可以采用多个MOS并联的方法,根据需要输出的电流大小,切换接入电路的MOS的数量,要大电流,那所有MOS就都上。如果发现只有几百ma或1.多A,那就只让一只或几只MOS工作。同步整流的,也可以在小功率输出时关闭整流的MOS,变成普通的dcdc。

关于多电压输出,5V的电路,不改变电路参数的情况下直接搞到12V可能有困难,那,电感方面,是不是可以用MOS来切换多个电感串并联?(是串是并先不说,总之就是让它更容易的运行在更高的输出电压)补偿电路配合5V输出做好就可以了,12V的情况下(12V只是举例)能运行即可,毕竟对这种情况下的效率要求不高。当然,也可以尝试用MOS切换电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N:
感觉ti的那个芯片比较复杂,用国产芯片恐怕跟市售产品没啥区别了,以下是我的想法:

不做升降压,低于5V( ...

谢谢你的建议,按这个方向来做的话,我想应该是行不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你的建议,按这个方向来做的话,我想应该是行不通的。

我不太清楚是不是应该选这种频率很高的芯片,虽然这样电感可以小一些,但是MOS反复开关消耗的能量也很多。
如果低频率的也可以的话,那么美信的芯片可以看看,它的pdf里很多都写着90% Efficiency for 30mA to 2A Load Currents这类的字样。。

网友:
能不能将可调电压范围设置为5V-20V,这样就能够这样就能都用Boost拓扑, 不用考虑降压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用一个,第一个图是我画的,下面的两个图TI的参考应用,PDF里面截出来的,方便观看,不用下载就能看到 ...

建议2路分开,如果不分开的话
1.USB5V的效率要高
2.USB5V要保证绝对安全,不能因为用户操作失误或者程序跑飞而导致输出12V,这样可能会对用户造成非常严重的损失

网友:
嗯,分开独立5v最实际,基本上5v使用来充电的时候最多,其它的都是偶尔为之

网友:
是的,还是分开用的放心

网友:
最近怎么样了啊
好久没有更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