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VHDL语言设计一个数字钟系统(实训)

楼主(2013-06-24):
如题,虽然我对51单片机算是入门了,成功做了2辆智能小车,但我对FPGA一点都不懂;上课的时候不是逃课就是按照老师的意思抄写代码,然后调试,真不是滋味;实验箱有40多份,我还没摸过呢(老师都不给),更别说用了;求助大神们帮个忙,题目如下:

2013春季学期EDA技术及应用实训任务

一、实训任务:
用VHDL语言设计一个数字钟系统
要求:
①该数字钟系统能正常显示时、分、秒;
②该数字钟系统能通过按键调整时、分;
③该数字钟系统可扩展显示日期、星期;
④该数字钟系统可设置闹钟;
二、实训目标:
1.熟练使用Quartus Ⅱ软件及VHDL语言的基本语句
2. 实践集成电路自顶向下的设计原则,理解数字系统的模块化设计
3. 在查找资料、翻阅参考书等过程中锻炼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
三、功能要求:
四、实训步骤:
1.查阅相关资料
2.参考查阅的资料,设计各功能模块
3.编写各模块的VHDL代码,并编译仿真
4.编写顶层文件,并编译仿真
5.器件编程,下载到实验箱,验证程序
5.撰写实训报告

最好有个注释(用于答辩)
实验箱芯片引脚都不知道,只知道是Cychone ii芯片 208个脚

楼主:
自己先顶下

网友A:
"5.器件编程,下载到实验箱,验证程序"
有目标板才知道如何显示啊
一般这样的实训 老师那都有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5.器件编程,下载到实验箱,验证程序"
有目标板才知道如何显示啊
一般这样的实训 老师那都有程序{:biggrin ...

问题是老师都不给实验箱,要等到程序写出来之后才给,能不能给个仿真的,引脚到时可以换;老师那里肯定有阿,他明白就跟我们说了:“连程序都给你们,这叫实训吗?”;由于在做51单片机的项目,没时间啊,感觉学FPGA很渺茫,还不如精通51来得快,下学期12月就要出去了

网友:
多练习才是王道
LZ加油

网友A:
你们老师瞎整吧 不给试验箱
那有没有告诉你们怎么显示?
要是不负责的老师 你又没兴趣 就最后抄抄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们老师瞎整吧 不给试验箱
那有没有告诉你们怎么显示?
要是不负责的老师 你又没兴趣 就最后抄抄算了 ...

问题是怎么抄啊!你又不发上来

网友:
总会有人做出来的
没有实验板
不知道如何显示
程序怎么做呢?

楼主:
我不知道FPGA这么强大,拿来做电子钟!

网友B:
自己用软件看时序 写完代码 仿真看时序 时序没问题 等到看到目标板时 再分配管脚。我课程设计就是这样做出来的,全是看时序分析。不用试验箱都可以。
这种程序 实训手册后面源代码 照着敲一份就好了 不行就找同学copy一份就好了 反正大家都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用软件看时序 写完代码 仿真看时序 时序没问题 等到看到目标板时 再分配管脚。我课程设计就是这样做出 ...

问题是我对VHDL语言一点都不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用软件看时序 写完代码 仿真看时序 时序没问题 等到看到目标板时 再分配管脚。我课程设计就是这样做出 ...

可是我对Quartus ii 9.0都不太懂啊,能不能发个数字钟上来呢,只要是FPGA的数字钟

网友C:
哈哈哈,李鸿明,你这小子,老师看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哈,李鸿明,你这小子,老师看见了。

什么情况?

网友D:
没有硬件外设如何写代码.......

网友E:
LZ,上Baidu吧,这里是amo。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上Baidu吧,这里是amo。

大哥,百度能找得到的话,我就不在这里发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硬件外设如何写代码.......

硬件外设已经有了:IO口随便定义,因为是用杜邦线连数码管的

楼主:
有木有实例讲解,有注释的那种
难道FPGA移植就那么难吗?我看了整个论坛,都没见一个入门级的资料

网友:
数字时钟应该是FPGA入门的程序,一般课本上都有的。在看看课本吧。

网友F:
中堂大人,你好!

网友G:
时钟是最简单的FPGA应用,也就是分频器+译码器,你要是看不懂《数字电路》这本书,不能用CD4000或者74LS系列搭建一个时钟的话,还是别搞FPGA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时钟是最简单的FPGA应用,也就是分频器+译码器,你要是看不懂《数字电路》这本书,不能用CD4000或者74LS系 ...

对啊,我对数字电路不熟悉,我都不想搞FPGA,也不是那的料;但要实训啊,所以求助啊
但我对单片机一见钟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中堂大人,你好!

我可不是李鸿章啊

网友G:
搞不了就别搞,VHDL比神马单片机难多了,完全不是一个层次的东西。

网友H:
大学老师总爱拿时钟来忽悠学生,伤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G:
搞不了就别搞,VHDL比神马单片机难多了,完全不是一个层次的东西。

我不想搞,我是被逼的;大神发个过来咧,

网友I:
http://www.pudn.com/downloads58/ ... d/detail205103.html

我当年是拿这个链接的改的,他是用LCD显示的,你改一下,把数据输出并接到IO上控制七段译码管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I:
http://www.pudn.com/downloads58/sourcecode/embed/detail205103.html

我当年是拿这个链接的改的,他是用 ...

怎么下载不了,能不能发到我QQ邮箱:2495290476,谢了

网友: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ARITH.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 This code displays time in the DE2's LCD Display
-- Key2  resets time
ENTITY DE2_CLOCK IS
        PORT(reset, clk_50Mhz                                : IN        STD_LOGIC;
                 LCD_RS, LCD_E, LCD_ON, RESET_LED, SEC_LED                : OUT        STD_LOGIC;
                 LCD_RW                                                : BUFFER STD_LOGIC;
                 DATA_BUS                                : INOUT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END DE2_CLOCK;

ARCHITECTURE a OF DE2_CLOCK IS
        TYPE STATE_TYPE IS (HOLD, FUNC_SET, DISPLAY_ON, MODE_SET, WRITE_CHAR1,
        WRITE_CHAR2,WRITE_CHAR3,WRITE_CHAR4,WRITE_CHAR5,WRITE_CHAR6,WRITE_CHAR7,
        WRITE_CHAR8, WRITE_CHAR9, WRITE_CHAR10, RETURN_HOME, TOGGLE_E, RESET1, RESET2,
        RESET3, DISPLAY_OFF, DISPLAY_CLEAR);
        SIGNAL state, next_command: STATE_TYPE;
        SIGNAL DATA_BUS_VALUE: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SIGNAL CLK_COUNT_400HZ: STD_LOGIC_VECTOR(19 DOWNTO 0);
        SIGNAL CLK_COUNT_10HZ: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SIGNAL BCD_SECD0,BCD_SECD1,BCD_MIND0,BCD_MIND1: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SIGNAL BCD_HRD0,BCD_HRD1,BCD_TSEC: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SIGNAL CLK_400HZ, CLK_10HZ : STD_LOGIC;
BEGIN
        LCD_ON <= '1';
        RESET_LED <= NOT RESET;
        SEC_LED <= BCD_SECD0(0);
-- BIDIRECTIONAL TRI STATE LCD DATA BUS
        DATA_BUS <= DATA_BUS_VALUE WHEN LCD_RW = '0' ELSE "ZZZZZZZZ";

        PROCESS
        BEGIN
         WAIT UNTIL CLK_50MHZ'EVENT AND CLK_50MHZ = '1';
                IF RESET = '0' THEN
                 CLK_COUNT_400HZ <= X"00000";
                 CLK_400HZ <= '0';
                ELSE
                                IF CLK_COUNT_400HZ < X"0F424" THEN
                                 CLK_COUNT_400HZ <= CLK_COUNT_400HZ + 1;
                                ELSE
                             CLK_COUNT_400HZ <= X"00000";
                                 CLK_400HZ <= NOT CLK_400HZ;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PROCESS (CLK_400HZ, reset)
        BEGIN
                IF reset = '0' THEN
                        state <= RESET1;
                        DATA_BUS_VALUE <= X"38";
                        next_command <= RESET2;
                        LCD_E <= '1';
                        LCD_RS <= '0';
                        LCD_RW <= '0';

                ELSIF CLK_400HZ'EVENT AND CLK_400HZ = '1' THEN
-- GENERATE 1/10 SEC CLOCK SIGNAL FOR SECOND COUNT PROCESS
                        IF CLK_COUNT_10HZ < 19 THEN
                                CLK_COUNT_10HZ <= CLK_COUNT_10HZ + 1;
                        ELSE
                                CLK_COUNT_10HZ <= X"00";
                                CLK_10HZ <= NOT CLK_10HZ;
                        END IF;
-- SEND TIME TO LCD
                        CASE state IS
-- Set Function to 8-bit transfer and 2 line display with 5x8 Font size
-- see Hitachi HD44780 family data sheet for LCD command and timing details
                                WHEN RESET1 =>
                                                LCD_E <= '1';
                                                LCD_RS <= '0';
                                                LCD_RW <= '0';
                                                DATA_BUS_VALUE <= X"38";
                                                state <= TOGGLE_E;
                                                next_command <= RESET2;
                                WHEN RESET2 =>
                                                LCD_E <= '1';
                                                LCD_RS <= '0';
                                                LCD_RW <= '0';
                                                DATA_BUS_VALUE <= X"38";
                                                state <= TOGGLE_E;
                                                next_command <= RESET3;
                                WHEN RESET3 =>
                                                LCD_E <= '1';
                                                LCD_RS <= '0';
                                                LCD_RW <= '0';
                                                DATA_BUS_VALUE <= X"38";
                                                state <= TOGGLE_E;
                                                next_command <= FUNC_SET;
-- EXTRA STATES ABOVE ARE NEEDED FOR RELIABLE PUSHBUTTON RESET OF LCD
                                WHEN FUNC_SET =>
                                                LCD_E <= '1';
                                                LCD_RS <= '0';
                                                LCD_RW <= '0';
                                                DATA_BUS_VALUE <= X"38";
                                                state <= TOGGLE_E;
                                                next_command <= DISPLAY_OFF;
-- Turn off Display and Turn off cursor
                                WHEN DISPLAY_OFF =>
                                                LCD_E <= '1';
                                                LCD_RS <= '0';
                                                LCD_RW <= '0';
                                                DATA_BUS_VALUE <= X"08";
                                                state <= TOGGLE_E;
                                                next_command <= DISPLAY_CLEAR;
-- Turn on Display and Turn off cursor
                                WHEN DISPLAY_CLEAR =>
                                                LCD_E <= '1';
                                                LCD_RS <= '0';
                                                LCD_RW <= '0';
                                                DATA_BUS_VALUE <= X"01";
                                                state <= TOGGLE_E;
                                                next_command <= DISPLAY_ON;
-- Turn on Display and Turn off cursor
                                WHEN DISPLAY_ON =>
                                                LCD_E <= '1';
                                                LCD_RS <= '0';
                                                LCD_RW <= '0';
                                                DATA_BUS_VALUE <= X"0C";
                                                state <= TOGGLE_E;
                                                next_command <= MODE_SET;
-- Set write mode to auto increment address and move cursor to the right
                                WHEN MODE_SET =>
                                                LCD_E <= '1';
                                                LCD_RS <= '0';
                                                LCD_RW <= '0';
                                                DATA_BUS_VALUE <= X"06";
                                                state <= TOGGLE_E;
                                                next_command <= WRITE_CHAR1;
-- Write ASCII hex character in first LCD character location
                                WHEN WRITE_CHAR1 =>
                                                LCD_E <= '1';
                                                LCD_RS <= '1';
                                                LCD_RW <= '0';
                                                DATA_BUS_VALUE <= X"3" & BCD_HRD1;
                                                state <= TOGGLE_E;
                                                next_command <= WRITE_CHAR2;
-- Write ASCII hex character in second LCD character location
                                WHEN WRITE_CHAR2 =>
                                                LCD_E <= '1';
                                                LCD_RS <= '1';
                                                LCD_RW <= '0';
                                                DATA_BUS_VALUE <= X"3" & BCD_HRD0;
                                                state <= TOGGLE_E;
                                                next_command <= WRITE_CHAR3;
-- Write ASCII hex character in third LCD character location
                                WHEN WRITE_CHAR3 =>
                                                LCD_E <= '1';
                                                LCD_RS <= '1';
                                                LCD_RW <= '0';
                                                DATA_BUS_VALUE <= X"3A" ;
                                                state <= TOGGLE_E;
                                                next_command <= WRITE_CHAR4;
-- Write ASCII hex character in fourth LCD character location
                                WHEN WRITE_CHAR4 =>
                                                LCD_E <= '1';
                                                LCD_RS <= '1';
                                                LCD_RW <= '0';
                                                DATA_BUS_VALUE <= X"3" & BCD_MIND1;
                                                state <= TOGGLE_E;
                                                next_command <= WRITE_CHAR5;
-- Write ASCII hex character in fifth LCD character location
                                WHEN WRITE_CHAR5 =>
                                                LCD_E <= '1';
                                                LCD_RS <= '1';
                                                LCD_RW <= '0';
                                                DATA_BUS_VALUE <= X"3" & BCD_MIND0;
                                                state <= TOGGLE_E;
                                                next_command <= WRITE_CHAR6;
-- Write ASCII hex character in sixth LCD character location
                                WHEN WRITE_CHAR6 =>
                                                LCD_E <= '1';
                                                LCD_RS <= '1';
                                                LCD_RW <= '0';
                                                DATA_BUS_VALUE <= X"3A" ;
                                                state <= TOGGLE_E;
                                                next_command <= WRITE_CHAR7;
-- Write ASCII hex character in seventh LCD character location
                                WHEN WRITE_CHAR7 =>
                                                LCD_E <= '1';
                                                LCD_RS <= '1';
                                                LCD_RW <= '0';
                                                DATA_BUS_VALUE <= X"3" & BCD_SECD1;
                                                state <= TOGGLE_E;
                                                next_command <= WRITE_CHAR8;
-- Write ASCII hex character in eighth LCD character location
                                WHEN WRITE_CHAR8 =>
                                                LCD_E <= '1';
                                                LCD_RS <= '1';
                                                LCD_RW <= '0';
                                                DATA_BUS_VALUE <= X"3" & BCD_SECD0;
                                                state <= TOGGLE_E;
                                                next_command <= WRITE_CHAR9;
                                WHEN WRITE_CHAR9 =>
                                                LCD_E <= '1';
                                                LCD_RS <= '1';
                                                LCD_RW <= '0';
                                                DATA_BUS_VALUE <= X"2E";
                                                state <= TOGGLE_E;
                                                next_command <= WRITE_CHAR10;
                                WHEN WRITE_CHAR10 =>
                                                LCD_E <= '1';
                                                LCD_RS <= '1';
                                                LCD_RW <= '0';
                                                DATA_BUS_VALUE <= X"3" & BCD_TSEC;
                                                state <= TOGGLE_E;
                                                next_command <= RETURN_HOME;

-- Return write address to first character postion
                                WHEN RETURN_HOME =>
                                                LCD_E <= '1';
                                                LCD_RS <= '0';
                                                LCD_RW <= '0';
                                                DATA_BUS_VALUE <= X"80";
                                                state <= TOGGLE_E;
                                                next_command <= WRITE_CHAR1;
-- The next two states occur at the end of each command to the LCD
-- Toggle E line - falling edge loads inst/data to LCD controller
                                WHEN TOGGLE_E =>
                                                LCD_E <= '0';
                                                state <= HOLD;
-- Hold LCD inst/data valid after falling edge of E line
                                WHEN HOLD =>
                                                state <= next_command;
                        END CASE;
                END IF;
        END PROCESS;
        PROCESS (Clk_10hz, reset)
        BEGIN
                IF reset = '0' THEN
                        BCD_HRD1 <= X"0";
                        BCD_HRD0 <= X"0";
                        BCD_MIND1 <= X"0";
                        BCD_MIND0 <= X"0";
                        BCD_SECD1 <= X"0";
                        BCD_SECD0 <= X"0";
                        BCD_TSEC  <= X"0";

                ELSIF clk_10HZ'EVENT AND clk_10HZ = '1' THEN
-- TENTHS OF SECONDS
                IF BCD_TSEC < 9 THEN
                 BCD_TSEC <= BCD_TSEC + 1;
                ELSE
                 BCD_TSEC <= X"0";
-- SECONDS
                IF BCD_SECD0 < 9 THEN
                  BCD_SECD0 <= BCD_SECD0 + 1;
                ELSE
-- TENS OF SECONDS
                 BCD_SECD0 <= "0000";
                   IF BCD_SECD1 < 5 THEN
                   BCD_SECD1 <= BCD_SECD1 + 1;
                  ELSE
-- MINUTES
                   BCD_SECD1 <= "0000";
                   IF BCD_MIND0 < 9 THEN
                     BCD_MIND0 <= BCD_MIND0 + 1;
                   ELSE
-- TENS OF MINUTES
                     BCD_MIND0 <= "0000";
                     IF BCD_MIND1 < 5 THEN
               BCD_MIND1 <= BCD_MIND1 + 1;
                     ELSE
-- HOURS
                    BCD_MIND1 <= "0000";
                    IF BCD_HRD0 < 9 AND NOT((BCD_HRD1 = 2) AND (BCD_HRD0 = 3))THEN
                      BCD_HRD0 <= BCD_HRD0 + 1;
                    ELSE
-- TENS OF HOURS
                      IF NOT((BCD_HRD1 = 2) AND (BCD_HRD0 = 3)) THEN
                        BCD_HRD1 <= BCD_HRD1 + 1;
                        BCD_HRD0 <= "0000";
                      ELSE
-- NEW DAY
                       BCD_HRD1 <= "0000";
                   BCD_HRD0 <= "0000";
                 END IF;
           END IF;
          END IF;
         END IF;
        END IF;
       END IF;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END a;

网友I:
我也下载不了,但是VHDL文件可以打开看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也下载不了,但是VHDL文件可以打开看

非常感谢!我改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I:
http://www.pudn.com/downloads58/sourcecode/embed/detail205103.html

我当年是拿这个链接的改的,他是用 ...

我改了,不成功啊,改得头晕转向;你不是改了吗?贴上来咧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什么情况?

我写好了,再上传我的,虽然方法繁杂,但是,就差一个要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写好了,再上传我的,虽然方法繁杂,但是,就差一个要求了

是吗?明天要你的哦,我只要满足第一个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H:
大学老师总爱拿时钟来忽悠学生,伤不起

这不算忽悠,能自己用VHDL设计一个时钟,这个数字电路设计算是入门了,不过撸主显然是应付差事。

网友:
我想说的是---没实体也是可以仿真的

网友(2013-12-21):
引用 网友C:
我写好了,再上传我的,虽然方法繁杂,但是,就差一个要求了

大神 数字钟还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