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ython学习遇到障碍

楼主(2013-06-24):
已经装了python2.7和wxpython2.8,但当我输入了网上教程上的例程时

import wx
class App(wx.app):
    def OnInit(self):
        frame = wx.Frame(parent=None, title='Bare')
        frame.Show()
        return True

        app = App()
        app.MainLoop()

编译出错了:
NameError: name 'App' is not defined

请懂python的朋友帮忙解决一下.谢谢

网友:
    app = App()
        app.MainLoop()
这两行前面不要有空格

网友A:
感觉是楼上说的,PYTHON是以空格多少来定位包含关系的。顺便问下Label(root,text = 'welcome to jcodeer.cublog.cn',bg = 'yellow',width = 40,height = 3,wraplength = 80,justify = 'left').pack()。中wraplength 怎么理解呢?谁来解释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觉是楼上说的,PYTHON是以空格多少来定位包含关系的。顺便问下Label(root,text = 'welcome to jcodeer.cu ...

wraplength应该指换行的长度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wraplength应该指换行的长度吧。

是这样,但是例如我上面是40的宽度,80的换行,那你知道我上面的字符一共分成几行了,哪行有那几个字母么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终于编译好了.这种编译方式有点不人性化.唉唉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