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中断方式来实现CPU工作模式的切换?

楼主(2013-06-24):
现在想用一个自锁按钮来实现以下功能:按钮松开时(对应的IO口是低电平),cpu处在活动模式;按钮按下后(IO口高电平),CPU进入LPM3模式;现在想通过IO中断的方式来实现,但是IO中断不能同时响应上升沿和下降沿中断,现在想问一下能否通过动态修改IO的寄存器来实现中断响应方式的动态修改?

伪代码:

IO中断处理程序
{
     if 工作模式
        IO响应中断模式=上升沿
         IO响应中断模式=下降沿
}

网友A:
高低电平的时间有多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低电平的时间有多长?

差不多和手机的电源开关一个作用,按一下,进入休眠,再按一下进入活动模式,只不过我用的是自锁开关。

网友:
可以啊,大部分单片机都可以这样操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