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07 最大能读多少G的U盘

楼主(2013-06-24):
我4G的U盘能读能写,但是8G的U盘只能枚举成功。

网友A:
貌似不是大小的问题,是官方库的兼容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不是大小的问题,是官方库的兼容性问题

用的是v2.1.0的库

网友B:
文件系统用的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文件系统用的啥

fat文件系统

网友C:
这个跟软件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跟软件有关

你的意思是要修改库呢还是修改用户程序就行了,请指教

网友:
用官方例子,试过16G的,没问题,手边没有更大的了

网友:
fat如何才能读8G?

fat最大的文件系统是4G。

网友(2019-07-02):
引用 网友A:
貌似不是大小的问题,是官方库的兼容性问题

//sd卡数据复制到U盘
void SDDataToUpanProcess(void)
{
//FATFS fs_;        //逻辑磁盘工作区
FIL U_fdst;        //文件
FRESULT res;//状态变量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UINT br_,bw_;
        res = f_open(&U_fdst,"2:\1.txt",FA_WRITE | FA_CREATE_ALWAYS);        //打卡U盘
        if(res !=FR_OK){DEBUG_printf("U_open_ERR:%d\r\n",res); return ;}
        else{DEBUG_printf("U_open_OK\r\n");}

        while(1)
        {
                res = f_write(&U_fdst,"1234578\r\n",10,&bw_);    在这里不出来不知道为什么?
                res = res;
                if(res || bw_ < br_){DEBUG_printf("U_write_error disk full:%d-%d\r\n",res,bw_); break ;}
        }
        f_close(&U_fdst);
        DEBUG_printf("f_close\r\n");
}

res = f_write(&U_fdst,"1234578\r\n",10,&bw_);    在这里不出来不知道为什么?

下面的代码创建1.txt文件是正常的

//sd卡数据复制到U盘
void SDDataToUpanProcess(void)
{
//FATFS fs_;        //逻辑磁盘工作区
FIL U_fdst;        //文件
FRESULT res;//状态变量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UINT br_,bw_;
        res = f_open(&U_fdst,"2:\1.txt",FA_WRITE | FA_CREATE_ALWAYS);        //打卡U盘
        if(res !=FR_OK){DEBUG_printf("U_open_ERR:%d\r\n",res); return ;}
        else{DEBUG_printf("U_open_OK\r\n");}

        f_close(&U_fdst);
        DEBUG_printf("f_close\r\n");
}

下面的读取代码是正常的
        res=f_open (&U_fdst,"2:/1.txt", FA_READ);          //读方式打开配置文件
//        f_lseek(&fil0,i*6);             //每次读取之前先移动读写指针达到读写不同数据的目的
    if(res !=FR_OK){DEBUG_printf("ERR:%d\r\n",res);}
        res=f_read (&U_fdst, buf,100,&br_);                        //读取文件到buf
        if(res !=FR_OK){DEBUG_printf("ERR:%d\r\n",res);}
        f_close(&U_fdst);                                                                        //关闭文件
//        configbound = atol(buf);                                                 //使用stdlib.h头文件里面的函数将字符串转换为数字
        printf("读取1.txt配置文件\r\n内容为:\r\n%s\r\n",buf);//将数字使用printf函数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