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PI端口CS引脚的复用问题

楼主(2013-06-24):
各位大虾,关于ARM的SPI硬件,一共有4只引脚。他们是
MOSI
MISO
CLOCK
CS
如果在我的应用中,该SPI始终工作在主机模式,此时CS并没有被使用,请问我能否把CS当做普通的IO来用?
3X!

网友:
这个问题应该从芯片手册上能找到答案,如STM32的就可以

楼主:
我用的处理器是S5PV210
我翻了一下它的手册,其上对SPI端口IO特性的描述如下。这么说,应该是可以做它用的。
不知这样理解是否正确,请各位大虾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