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或伺服 电机控制器,细分功能是否会影响电机输出?

楼主(2013-06-24):
就是说,原来没有启用细分功能,给100个脉冲,电机转1圈;那启用了细分功能以后,给100个脉冲,电机是否还转1圈?

网友A:
N细分后,转同样的角度,需要的脉冲数量要增加N倍。 如,原来100个脉冲一圈,10细分后,需要1000个脉冲转一圈。

网友B:
楼上解释的很清楚

网友C:
细分,会改善输出的平稳性。

网友D(2013-08-31):
低速下用细分,高速时可以不细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N细分后,转同样的角度,需要的脉冲数量要增加N倍。 如,原来100个脉冲一圈,10细分后,需要1000个脉冲 ...

非常感谢您的热心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解释的很清楚

非常感谢您的热心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细分,会改善输出的平稳性。

非常感谢您的热心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低速下用细分,高速时可以不细分。

非常感谢您的热心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