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区分XTALI XTALO?

楼主(2013-06-24):
晶振 两个端子 不应该是一样的吗?
为何 还要分 XTALO   XTALI

网友:
内部细节不一样的。

网友:
首先,图上的器件应该叫晶体,晶体两端是没有区别的;另外,你说的XTALI\XTALO,指的应该是芯片管脚,管脚是分输入输出的,所以有I/O的区别。你贴的图上已经很明白了,那个反相器是有输入输出的。

网友:
一个输入,一个输出,怎么一样?

网友:
外置有源晶体才会区分.

网友:
你上面给的图就已经说明了,内部结构是不一样的。

我们用无源晶振的时候两者没有区别, 当用外部有源晶振的时候就不一样了。

楼主:
噢,那应该是  无源晶振 的 是随便接的,
有源晶振的话 是 要 区分哪个 接 XTALI  XTALO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