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驱动段式LCD的问题

楼主(2013-06-24):
有哪位大哥用MSP430驱动段式LCD做过项目啊
   各引脚的波形是???
      求波形图片

网友A:
如果显示异常,先确定偏置电压OK,然后确定扫描频率是否正确。可以用仿真器单步debug时,手工动态修改LCD的配置寄存器来看显示效果。

网友B:
我敢肯定,楼主连user's guide都没看过。

网友C:
顶楼上,什么片子都不说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敢肯定,楼主连user's guide都没看过。

+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显示异常,先确定偏置电压OK,然后确定扫描频率是否正确。可以用仿真器单步debug时,手工动态修改LCD的 ...

我的LCD的连接方式1/4duty  1/3bias
   LCD频率 = 512Hz
      用示波器抓了一下偏置电压的波形
         发现不是标准的直流电压,R23上的波形如下图

这样正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敢肯定,楼主连user's guide都没看过。

大哥
   我就是按照手册上搭电路的好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顶楼上,什么片子都不说清楚……

不好意思
   芯片: MSP430FE4232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显示异常,先确定偏置电压OK,然后确定扫描频率是否正确。可以用仿真器单步debug时,手工动态修改LCD的 ...

还有挂上LCD后,COM也不是标准的阶梯波

网友:
曾经遇到过重影严重的情况,后来将100k换为10k,还在每级分压上加了电容才解决,具体原因可能是引脚电流导致的吧,也可能与LCD屏有关吧,没有深究。波形没有量过,已经多年前了,记不清楚了。也不知对楼主有没有用,共享一下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