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驱改造成点阵打印机

楼主(2013-06-24):
芯片atmega16 步进电机uln2003驱动 图片转换成点阵数据用的image2lcd
过几天考虑用mach做个矢量的画图

网友:
好想法啊

网友A:
有个想法,直接用激光头在热敏纸上可以打出字来不?

网友B:
四线两相步进电机可以用2003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想法,直接用激光头在热敏纸上可以打出字来不?

我开始用激光试过不过淘宝的激光头照在白字上很难打出黑点,过几天买个功率大的玩

网友:
用这个改激光打热敏我觉得没必要,改成用油性笔能画PCB。这样就可以自己做电路板还有用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四线两相步进电机可以用2003驱动?

打点的用的L9110控制正方转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点的用的L9110控制正方转

丝轴的电机也要H桥电路才能驱动啊,很想知道你是怎么驱动丝轴电机的

网友C:
不错,我非常喜欢类似的DIY,当成乐趣而不是工作,可我木有时间

楼主:
貌似就是Uln2003 如果不是就是两个L9110 反正就这两个 忘了这个电路做过就拆了想用打印机的 距离比较大一点打印的画幅尺寸大一些 这个光驱的只有好像5,6厘米左右

楼主:
mach3
的控制电路到了想做个激光打印3d的糖材料的
热柔性材料很难买到只好用小颗粒糖试试
我会第一时间发帖 敬请期待糖材料的3d打印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我非常喜欢类似的DIY,当成乐趣而不是工作,可我木有时间

是啊 技术含量不高 但是非常好玩啊 着迷啦

网友:
好想法,顶你

网友D:
光驱上是我记得不是步进电机吧?

网友:
好创意,该顶楼主

网友:
分辨率太低了,能做什么用?

网友:
有创意啊~~~~

网友:
这个有点意思···

网友:
楼主打个二维码看手机好识别不

网友E:
也发一个挺有想象力的2D纯色打印机
http://www.youtube.com/watch?v=5 ... ure=player_embedded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光驱上是我记得不是步进电机吧?

好几个马达呢 有一个是步进电机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好几个马达呢 有一个是步进电机

你的XYZ轴都是用的步进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也发一个挺有想象力的2D纯色打印机
http://www.youtube.com/watch?v=5v_nz6qzoZ4&feature=player_embedded ...

怎么看youtube视频?有没有下载的活着其他视频网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XYZ轴都是用的步进电机?

z轴是光驱进出光盘的带减速齿轮的直流马达

网友(2014-02-21):
针式打印机的前生可能就是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