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MPU6050姿态角问题

楼主(2013-06-24):
这些天在论坛和其他网站看了不少MPU6050的资料,也尝试着用互补滤波的方法对加速度和陀螺仪的数据进行了融合。但是说实话,代码是参考网上的一些例子,对求出来的姿态角不是很明白。所以继续在论坛和网站中晃悠,目前主要有两个疑惑在折磨我。希望明白的高手帮忙解答解答。

1、如果不用MPU6050的DMP,直接读出加速度和加速度,怎么用这些数据得出四元数。(得出四元数后就可以通过公式计算出欧拉角了)

2、MPU6050的DMP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读取FIFO的数据需要那么复杂的驱动?不能像读取普通的急促器一样,直接通过IIC读取吗?

网友A:
建议静下心来,从基本的四元素,旋转矩阵,欧拉角学习吧,你这么问,不见得有人愿意回答,就算说了你也听不明白

网友:
二楼讲的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静下心来,从基本的四元素,旋转矩阵,欧拉角学习吧,你这么问,不见得有人愿意回答,就算说了你也听不 ...

四元数求欧拉角的公式倒是从一本书上找到答案了,就是不知道四元数怎么求?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四元数求欧拉角的公式倒是从一本书上找到答案了,就是不知道四元数怎么求? ...

发现你可以买套我的开发板,带卡尔曼程序,有整个工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现你可以买套我的开发板,带卡尔曼程序,有整个工程。

呵呵,我这有块板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发现你可以买套我的开发板,带卡尔曼程序,有整个工程。

多少钱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多少钱啊

500,有点小贵。感兴趣,看我签名。

网友(2013-08-31):
引用 网友B:
500,有点小贵。感兴趣,看我签名。

确实很贵

网友(2014-02-26):
11楼讲得对啊

网友D:
我把我理解的给你说一下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D:
我把我理解的给你说一下吧,

不好意思上个回复想按回车换行结果直接回复了

这个问题论坛可能被问了很多次了,我也是找了很久才慢慢懂的,希望你还是多看看帖子,
但是方便你现在理解,我说一下我的看法,

1、用陀螺仪输出的结果积分得到欧拉角,在用公式转换成四元数,这个过程需要用加计的数据修正
2、要使能那个东西要往6050里面写一堆东西配置好才行,才能使能DMP,比如建立数据缓存区,自检,等等很多东西要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好意思上个回复想按回车换行结果直接回复了

这个问题论坛可能被问了很多次了,我也是找了很久才慢慢懂 ...

嗯,谢谢你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