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着无聊!做个低温斯特林~= =!!

楼主(2013-06-24):
直接上图!雕刻机刚性太差、做出来的没法看啊·······但是能转起来在一杯热水上能运转1个多小时

网友:
我以前在淘宝买过一个结构和这个一样的,好像90元左右,确实放在热水上就可以转的,夏天放在手心上,另一面上放冰块也能转

网友A:
什么原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原理啊?????

热涨冷缩原理。。。。百度上有具体的介绍

网友:
这个可以输出能力吗?例如发电?就用太阳能里面的热水的热量发电,好使不?

网友:
最好能发个CAD

网友:
不错,给小孩做物理知识教具不错。

网友B:
这个又叫外燃机,热转换效率高,噪音小,单位功率下体积小于内燃机,一般用在潜艇上。我们现在使用的都是内燃机,热转换效率低,抗爆性差,噪声大。

网友(2015-01-22):
有意思,给小孩普及物理知识。

网友C:
不知斯特林发动机在实用中有哪些案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斯特林发动机在实用中有哪些案例?

海水温差发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斯特林发动机在实用中有哪些案例?

空间站,核潜艇。最大的优点就是和外界没有气体交换。

网友(2015-10-17):
引用 网友B:
这个又叫外燃机,热转换效率高,噪音小,单位功率下体积小于内燃机,一般用在潜艇上。我们现在使用的都是内 ...

把燃烧部分加进来,体积、噪音和效率就没那么好了。

网友:
功率能做大点不.

网友:
一个简易的热能到动能的转换机。
基本原理:
空气吸收热量膨胀 —> 推动活塞直线运动 —> 连杆+ 偏心轮 将直线运动转换为旋转运动 —> 飞轮储能匀速
└───── 气体分子动能在转换为机械动能后变冷收缩 <────┘

注: 空气吸收热量膨胀,气体分子变冷收缩,这两个节点分别有联动阀与冷热源开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