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U6050的六轴DMP收集到的数据,帮我看一下数据质量

楼主(2013-06-24):
板子放在桌面上一动不动。从开机到测量10分钟,dmp读出来时,前20s数据非常差,漂移得很厉害。后20s到600s间。yaw数据稳定慢慢下降,下降了不到3度。如果解决这个问题,特别是前20s,如何让它一开始就比较稳定呢?

网友:
来份程序吧

网友:
同问啊,我的也是一样的

网友A:
yaw数据总是有大概-7~-9°的漂移,静止都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yaw数据总是有大概-7~-9°的漂移,静止都不行

之前我在另一个帖子说过这个刚开始数据不好的问题,那是dmp在校准,也是在四轴板块,可以搜搜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之前我在另一个帖子说过这个刚开始数据不好的问题,那是dmp在校准,也是在四轴板块,可以搜搜看 ...

好的,谢谢了哈

网友(2013-10-25):
楼主会不会出现DMP的数据反应迟钝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