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选型: rainbow请进, 确认STM8L152C6T6是否可以替换

楼主(2013-06-24):
看到你说用的是: STM8L052C6T6, 请你确认一下是否和STM8L152C6T6兼容, 是的话, 我可以捐110PCS STM8L152C6T6.

网友:
152可以兼容,只是第13脚接个电容(VLCD)。

楼主:
不会吧, 我们一直是悬空的. 希望我们的产品不会因为这个变得不稳定.
我大致上看是完全兼容的, 只是EEPROM容量不一样.  这样行不? 不管兼容不兼容了, 你直接按STM8L152C6T6设计好了.

网友:
感觉到高手的存在。

网友:
VLCD?   152是带笔端LCD液晶驱动吗?如果是原理图设计时是否可以考虑笔端LCD显示的方案兼容进去?
另外我在使用STM8S的时候发现他的外部晶振很不稳定,手一碰就死机。不知道STM8L这方面怎么样。

网友A:
看来 接下来得学STM8了!!

楼主:
LCD 就算了吧.
我们这个电源没有高速通信接口, 内部16M rc 就可以, 内部rc的稳定性是没问题的, 我已经用了4年了, 没有发现相关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 接下来得学STM8了!!

我一直给新同事重申, 学单片机是学方法, 思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一直给新同事重申, 学单片机是学方法, 思路.

这个 得需要 一个深刻体会的过程!!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会吧, 我们一直是悬空的. 希望我们的产品不会因为这个变得不稳定.
我大致上看是完全兼容的, 只是 ...

好的,没问题。

DC部分DC我准备用TPS55340,这个IC不错,就是电池电压太低了点。

公司的电源只有一台5A的,电流大了电源就恒流了,等一下回宿舍用10A的菊水供电试试。

楼主:
要三思啊, 我设计电路前都是先看淘宝有无大量现货, 如果实在没有办法采用偏门.
另外, 2.9v的电压是否有点高了, 虽然电池放到2.9v基本差不多了, 但是得留余裕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的,没问题。

DC部分DC我准备用TPS55340,这个IC不错,就是电池电压太低了点。

突然发现:
1. 你这么晚了还在公司?
2. 公司的电源没有你的电源牛逼?

网友:
我也要学stm8了,顶一下楼主和rainbow.

网友B:
引用 楼主:
要三思啊, 我设计电路前都是先看淘宝有无大量现货, 如果实在没有办法采用偏门.
另外, 2.9v的电压是否有点高 ...

电池以1C的放电电流,放到2.5V是没有太大问题的,保守一点,设置为2.7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以1C的放电电流,放到2.5V是没有太大问题的,保守一点,设置为2.7V左右。 ...

我说的正是这个问题呀, 2.7v,  你测的那个tps55340 已经无法工作了吧

楼主:
这种内部开关管的芯片, TI还有一个同步整流的TPS61032, 好买不贵, 非常适合单节锂电, 但是要评估一下4A的开关电流是否够用. 实在不行就用外部开关的吧, 非同步国产的一大堆, 同步的比如LTC1700.

网友C:
做过三款都是用LTC1700的,很不错. TI的一般般。可靠性差一些.抗静电之类没那么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说的正是这个问题呀, 2.7v,  你测的那个tps55340 已经无法工作了吧

实测手上的样品2.65V输入时,可以输出1.8A/5.0V,此时效率为71%,电流再大的话,电压就开始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做过三款都是用LTC1700的,很不错. TI的一般般。可靠性差一些.抗静电之类没那么好 ...

如果LT的好买就用LT的,LT是出了名的贵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测手上的样品2.65V输入时,可以输出1.8A/5.0V,此时效率为71%,电流再大的话,电压就开始降了。 ...

没错,电流上不去也是个小问题,Vgs的问题。不过一般可以接受,这时基本没电了。
用LT1700的话,这么低电压大电流的MOS可能也不好找。

网友:
要学一下stm8了,搞块最小系统去

网友:
最好搞成外接MOS的。MOS在芯片里散热不太好。
可以用国产或者台湾那边的IC.
比如FP5139,SX1306等。
也可以选用凌力尔特的,不过这价格很贵。

网友:
LT的贵,不好买。TI的相对好一些。

网友:
最近在用 STM 的三合一的板子 感觉不错 一直在想这个案子会不会考虑STM8,哈哈

网友:
大伙讨论了很多的选型,都设计到成本和性能对比选择问题。
我觉得莫大该给大家定格基调,是选便宜够用尽可能降低成本,还是优选性能、可靠性、成本控制要求稍宽一点?

我倾向后者,可靠性、好使才是第一位的,大家也可以从中学到些真才实学,日后如果有谁需要考虑大批量、低成本,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虑,重新设计。

网友:
莫大的态度很明确,一直就是性能第一啊。这还要老大定,现在已经是负责人负责了。

网友:
倾向于学习一下电路设计的思路,后续还是自己移植到熟悉的MCU上去;

网友:
没用过STM8,熟悉的朋友们组织一个快速入门讲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