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7没有"bodeoptions"么,可用什么命令代替?

楼主(2013-06-24):
输入:

P = bodeoptions;
P.Grid = 'on';
P.Xlim = {10 40000};
P.XlimMode = {'manual'};
P.FreqUnits = 'HZ';

提示:
??? Undefined function or variable 'bodeoptions'.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figure(1)中的"1"能不能改为自己定义的名字,如figure("HS"),实测这样写是不行的,但不知道什么样的格式才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figure(1)中的"1"能不能改为自己定义的名字,如figure("HS"),实测这样写是不行的,但不知道什么 ...

title 'My report'

楼主:
引用 网友A:
title 'My report'

TKS!  另一个问题在一个英文网站找到答案了:

>then you can set your toolbox preferences by typing CTRLPREF and setting
> options in the dialog. Setting options in this manner will affect any
future
> plots which you make.

即在matlab7中 键入" CTRLPREF "并回车,在弹出的窗口中设置相关参数(x轴单位Hz,网格打开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