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上位机用什么软件写?

楼主(2013-06-24):
准备写个串口通讯的上位机,在linux-pc上用的,不知道用什么IDE工具呢?
网上搜了一下说用QT,不知道前辈们有什么意见?

网友:
可以考虑使用下python
http://wiki.python.org/moin/GuiProgramming

考虑下WxPython

网友:
Python,界面库可以考虑PyQt,这样在嵌入式上也可以用。。

网友:
如果你的上位机程序是作为服务不需要UI的话,推荐Eclipse+GCC

网友:
QT吧,很方便!和win的VB差不多。不知道这样比较合不合适!?

网友A:
我使用GTK+,完全的C,QT的要用C++,不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使用GTK+,完全的C,QT的要用C++,不会!

没学C++ 照样用Qt的飘过………………

网友:
简单的话,python可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