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风扇声音大会对硬盘有影响吗?

楼主(2013-06-25):
突然想到的问题, 硬盘是一个高精密的东西, 磁头和磁片的距离才一点点.
如果风扇声音大, 声音大震动也会大, 这会不会造成硬盘寿命变短?

网友:
要是像拖拉机那么大的响声就不行了,小一点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
硬盘的两个杀手:
1 震动
2 高温

网友A:
理论是有影响的……

我现在的笔记本挂2个固态,一个机械,然后在用移动硬盘随时备份;

网友:
声音过大也不能用啊!何况对硬盘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是有影响的……

我现在的笔记本挂2个固态,一个机械,然后在用移动硬盘随时备份; ...

固态硬盘一直不敢上, 主要还是担心寿命问题.
另外我的项目备份都是用 Dropbox.
移动硬盘比较少用了, 以前照片用移动硬盘, 现照片用的谷歌硬盘.

网友:
引用 楼主:
固态硬盘一直不敢上, 主要还是担心寿命问题.
另外我的项目备份都是用 Dropbox.
移动硬盘比较少用了, 以前 ...

SSD 主要用来装系统,存储,还是机械硬盘+移动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