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1单片机讲数据写入EEPROM(data flash)对主程序的影响

楼主(2013-06-25):
EEPROM可用于保存我们需要在应用程序中修改并且掉电不丢失的参数数据。在用户程序中,可以对EEPROM进行字节读/字节编程/扇区擦除操作!
那么 如果执行了这部分代码 会对 正在工作的程序有什么 影响?
如果我没说错的话 以前 有过系统复位的 现象!
朋友说 对时间 上有影响 那能有更具体的解释吗?

网友:
对时间是有影响的。执行EEPROM的时候,你主程序是停顿的,要执行完以后才会执行别的程序,也就是在这段时间内,不能响应别的时间。至于你说的系统复位的事情  应该和这个执行EEPROM没有关系的。一般的EEPROM区域和主程序区域是分开的

网友:
51片内EEPROM和外部的EEPROM一样用。只是分扇区操作罢了。没啥影响

网友:
你说的是特指STC吧?每种单片机内置的EEPROM机制是不一样的,影响也不同,有些根本没影响,有些会把整个CPU挂住,直到写入完成。

楼主:
首先 谢谢大家的回复
我用的是 STC12C5A60S2  2L说没有影响 我只能说 这个 真的有
现在我的 想法 跟3楼一样 挂住 然后 执行完再继续!

网友:
stc的好像有影响,写e2rom时不能执行其他任务和中断,而且时间挺长。可能影响实时显示等,好郁闷。有什么好办法解决?

网友:
内部不行,用外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