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针能走 多快的信号 133Mhz的总线信号,能用排针连吗?

楼主(2013-06-25):
排针能走  多快的信号 133Mhz的总线信号,能用排针连吗?
如果下层板是dsp(TMS320C6416),上层板是fpga;  通过两层板之间的排针 来连接 DSP的emif总线 和FPGA , EMIF总线速度是133Mhz,是否可行 ?

网友:
不可能。根据试验,5cm能跑最高100M左右,高了不稳定。

网友A:
应该可以的,HDMI 我看到都有用2.0排针引出来的·
排针最好选用间距小的· 每隔几个PIN ,放置一个GND ,时钟线边上,要有GND。

排针输出后,在用HC245等芯片做缓存放大·应该就没啥问题了·

网友:
差分信号或许可以
单端信号够呛

网友:
够呛的,量产会出问题.....差分信号400M我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可以的,HDMI 我看到都有用2.0排针引出来的·
排针最好选用间距小的· 每隔几个PIN ,放置一个GND ,时 ...

HC245真厉害...

网友(2013-08-10):
话说当年UDMA133的硬盘走的就是排针排线,而且不是差分的

网友:
有人sata都用排针引线,选择间距小的,针比较矮的

网友:
如果是差分,500M走个10米,绝对不是问题,如果不是133M走个10-20CM也绝对不是问题。

前者长距离的有usb2.0等,后者有pata硬盘。

网友:
是这样的,如果走133MHz信号,那么信号主要是由400M的三次谐波和660多M的五次谐波为主的。
就是说电路板设计必须能够传输660M以上的正弦波,FR4(R-1766)板材。因为这个板材可以用于1Gbps以下信号(前提是布线长度300mm之内)
如果布线长度大于300mm那么信号频率还需下调。等效计算公式我忘了,等找到公式给你上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HC245牛!

大家的意思应该是245达不到这么快的操作速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