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点dsp和浮点dsp的在使用的主要区别是什么?

楼主(2013-06-25):
比如 ti的dsp TMS320C6416 和TMS320C6713 这二者在C语言 编程上应该没有区别 ,对所有的算法二者都能实现, 代码优化以后应该只是 得出运算结果的时间长短 的区别吧?

网友:
如果是标准的C语言都能编译过。但效率不一样了。

网友:
看你要不要进行浮点运算了。要的话差别很大。

楼主:
我做图像分析的,看到很多板子用定点的dsp,是不是图像处理 适合用定点DSP做?
看看这个,用了8片 TMS320C6416
http://wenku.baidu.com/view/21bf066aa98271fe910ef9bd.html

网友:
浮点DSP做浮点运算压力不大,但是那定点DSP做浮点运算,压力会比前者大啊!

网友:
DSP细分的话还是有很多种的,如果系统比较大例如跑BIOS之类的操作系统又分应用开发,算法开发,驱动开发。系统比较大的情况下,不可能一个人完成全部的工作,就看你应聘哪个岗位了。两年工作经验的本科生估计主要是看你做过什么东西啦!

网友:
定点小数和浮点小数的数值范围差太远了,编码规则也不一样!

你做float运算就知道了!定点DSP做浮点运算需要程序模拟!运算会很慢很慢!

网友:
对于定点CPU,把浮点转换成IQmath运算,效率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