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脑运行的时候出现下面的错误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2013-06-25):
这是警告信息

楼主:
没人遇到过这种问题吗?

网友A:
你的软件引用了不该引用的内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软件引用了不该引用的内存

我怎么做可以避免这种警告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怎么做可以避免这种警告呢?

从新安装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新安装系统。

可是不想重装系统哇,

网友:
以前经常碰到这问题,后来就一直没碰到过了

网友:
应该是最近装过的软件有问题,试试将其卸载

网友:
这个没办法的,除非你水平极高,可以调试看看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C:
建议您果断更换内存,我也曾经为此折腾过。
可先用该软件测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您果断更换内存,我也曾经为此折腾过。
可先用该软件测试下。

好的,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