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一款可以替换TLP285的光耦

楼主(2013-06-25):
东芝TLP285停产了,要求替换的型号管脚封装兼容,电流传输比的最小值大于100%,上升时间和下降时间的典型值分别为2us和3us或者更小。

楼主:
东芝的光耦老是停产,而且他的替换信号TLP291参数还不一样,延时要大一倍。
参数一样的TLP291(SE 还没货,第一次看到型号中只有半个括号的,嗨
大家推荐推荐吧,只要型号就可以了,参数不对也没关系,我自己去查

楼主:
随便说几个也好啊

楼主:
找不到就淘啊淘啊淘点旧货啦,结贴

网友A:
TLP127,不过比较贵,CTR   1000%
台湾光宝的LTV352T是可以替换TLP127的,价格便宜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TLP127,不过比较贵,CTR   1000%
台湾光宝的LTV352T是可以替换TLP127的,价格便宜不少 ...

虽然不行,但还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