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1.5S产生一个PWM,何时清零OCR1A合适?谢谢!

楼主(2013-06-25):
定时器0定时使用,定时器1作为PWM使用;

采用8 位相位修正PWM 模式,周期为4个毫秒,定时器1基本设置:
TCCR1A=0xa1;
TCCR1B=0x03;

因为用了定时器1产生PWM,定时的时间采用定时器0,其基本设置:
TCNT0=5; // T/C0 开始值
TCCR0=0x03;
TIMSK=0x11;

定时器0产生的中断:
SIGNAL(SIG_OVERFLOW0)//2Ms产生一个中断
{
time++;
if(time>750)time=0;//1.5S产生一个PWM
if(time==1)
{
OCR1A=125;//PWM占空比为50%:
TCNT1=0;
}
TCNT0=5; // T/C0 开始值
}

SIGNAL(SIG_OUTPUT_COMPARE1A)
{
if(++jishu>=2)
{
OCR1A=0;
jishu=0;
}
}

采用上面方法,感觉输出的PWM波形高电平时间不对

楼主:
从红框中可以看出,应该可以使用溢出中断的,但是使用了溢出中断程序,没有波形了:

SIGNAL(SIG_OVERFLOW1)
{
OCR1A=0;
}

楼主:
引用 楼主:
从红框中可以看出,应该可以使用溢出中断的,但是使用了溢出中断程序,没有波形了:

SIGNAL(SIG_OVERFLO ...

看了这个跟设置有关,溢出中断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