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MC5883L与6050连接读数不变化

楼主(2013-06-25):
如题,我的寄存器是这样设置的:
        Single_WriteI2C(I2C_MST_CTRL,0x00);
        Single_WriteI2C(INT_PIN_CFG,0x02) ;
        Single_WriteI2C(HMC_A,0x78);
        Single_WriteI2C(HMC_B,0x60);
        Single_WriteI2C(HMC_CON,0x00);
各位大神帮忙看看

楼主:
来人救命。。

网友A:
收尸,嘿嘿。

管理不管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收尸,嘿嘿。

管理不管埋。

还没挂呢,快来人。。

楼主:
现在出现新的问题:就只用HMC5883L与单片机通信,可以读到数据,也是不变的,但每次复位后都会有变化。。

网友(2013-11-16):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请问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出现新的问题:就只用HMC5883L与单片机通信,可以读到数据,也是不变的,但每次复位后都会有变化。。 ...

不知道这个问题你有没有考虑到,上图中的LOCK位,在六个数据没有全部读取时是锁定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这个问题你有没有考虑到,上图中的LOCK位,在六个数据没有全部读取时是锁定的 ...

你意思是说,要延时?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意思是说,要延时?

对于他新出现的这个问题,好像是需要读取完三个轴的所有6个寄存器数据,寄存器才会更新
不是说延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对于他新出现的这个问题,好像是需要读取完三个轴的所有6个寄存器数据,寄存器才会更新
不是说延时 ...

喔,还想问下,你用过6050的主机模式来控5883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喔,还想问下,你用过6050的主机模式来控5883吗?

没用过,5883我是直接单片机连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用过,5883我是直接单片机连接的

喔,我用主机模式一直没有读出数据!

网友D(2014-08-30):
引用 网友C:
喔,我用主机模式一直没有读出数据!

请问你现在用主机模式读取出数据来么?我的主机模式只能读6050的,5883的都是0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请问你现在用主机模式读取出数据来么?我的主机模式只能读6050的,5883的都是0 ...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49283-1-1.html,里面有个程序可以了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49283-1-1.html,里面有个程序可以了的

那个好像是旁路读取的,你是用GY86模块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个好像是旁路读取的,你是用GY86模块吗?

嗯嗯,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