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主机读从机函数请教,急

楼主(2013-06-25):
把SSP的SSP配置成SPI模式

读从机函数如下:
uint8  SSP0_RecvData(uint8 data)
{
  uint8 ret;
  SSP0DR = 0xFF;
  /* Wait until the Busy bit is cleared */
   while ( (SSP0SR & (SSPSR_BSY|SSPSR_RNE)) != SSPSR_RNE );
   ret = SSP0DR;

   return (ret);
}

在没有主机和从机连接的情况下,读取出来的数据应该是0才对,结果还是ff

感觉这个函数应该没有问题的啊

在纯粹的SPI下调试很好通过,SSP的SPI模式下    一直弄不通

楼主:
单纯的SPI接口 只需要判断SPIF位就可以了

而SSP的SPI模式涉及到4个状态位    有点晕     啊

楼主:
万能的坛  显灵吧~~~

楼主:
int32 WriteSPI1(uint32 config, uint8 mode)
{
        int32 msb;
        uint32 temp;
        volatile int32 dummy;

        temp = config;
        if (mode==1) temp = config | 0x8000;

        #if 1
        while ( (SSP0SR & (SSPSR_TNF)) != SSPSR_TNF );
        SSP0DR =(temp >> 8 );
    while ( (SSP0SR & (SSPSR_BSY|SSPSR_RNE)) != SSPSR_RNE );
    msb = SSP0DR;
    msb=msb<<8;

    while ( (SSP0SR & (SSPSR_TNF)) != SSPSR_TNF );
        SSP0DR=temp&0x00ff;
        while ( (SSP0SR & (SSPSR_BSY|SSPSR_RNE)) != SSPSR_RNE );
        msb |=SSP0DR;

        while ( (SSP0SR & (SSPSR_TNF)) != SSPSR_TNF );
        SSP0DR=(temp>>8);
        while ( (SSP0SR & (SSPSR_BSY|SSPSR_RNE)) != SSPSR_RNE );
        dummy = SSP0DR;                /* Flush the RxFIFO */

        while ( (SSP0SR & (SSPSR_TNF)) != SSPSR_TNF );
        S0SPDR=temp&0x00ff;
        while ( (SSP0SR & (SSPSR_BSY|SSPSR_RNE)) != SSPSR_RNE );
         // while ( (SSP0SR & (SSPSR_BSY|SSPSR_RNE)) != SSPSR_RNE );
        dummy = SSP0DR;                /* Flush the RxFIFO */

        #else

        msb=SSP0_SendData((temp >> 8));
        msb=msb<<8;
        msb |=SSP0_SendData((temp&0x00ff));
        SSP0_SendData((temp >> 8));
        SSP0_SendData((temp&0x00ff));
        #endif
        return ms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