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C32 編譯方法

楼主(2013-06-25):
ESC32 官方網址 :  http://autoquad.org/esc32/

Specifications for version 2

- STM32F103 72MHz 32bit ARM
– All N-FET design with gate drivers
– 2S through 5S battery voltage
– Option to power logic side via UART or PWM IN +5v
– CAN transceiver hardware support onboard
– Firmware written completely in C
– Cortex SWD connector pads for real-time debugging
– Communications ports: PWM IN / UART / I2C / CAN Bus
– Communications protocols: PWM IN / CLI / binary / 1-wire / I2C** / CAN**
– 4KHz to 64KHz PWM out
– Current sensing / limiting with real shunt resistor
– Virtual current limiter
– Regenerative braking (experimental)
– Closed loop control modes
- Lot of available RAM / FLASH for experimentation and development

** I2C and CAN drivers have not yet been written

說明 :

步驟 1. 源碼取得說明

    這版 code 是從 https://github.com/limhyon/esc32  拉下後並且修改到官方最新的 code ( https://code.google.com/p/esc32/ ... n%2Ftrunk%2Fonboard )

步驟. 編譯前須要安裝的工具

    1. BASH on Windows Cygwin ( gcc, g++, make, gdb, perl, flex, bison, python, unix2dos )
    http://www.cygwin.com/

    2. Pre-built GNU toolchain from ARM Cortex-M & Cortex-R processors (Cortex-M0/M0+/M3/M4, Cortex-R4/R5)
    gcc-arm-none-eabi-4_7-2013q1-20130313-win32 ( 支援 hard FPU )
    https://launchpad.net/gcc-arm-embedded/

步驟3. 解壓縮包

    解壓縮 esc32_build.7z 到 c:\esc32  (路徑可自行修改)
    在windows 的開始目錄的執行打 cmd 開啟命令視窗.
    在命令視窗執行 build_env.bat , 這會設定 cygwin 和 GNU toolchain 的路徑並切到 bash 命令列.
    在命令列打 make 即可編譯.

步驟4. 修改程式碼並重新編譯

    在步驟 3 後 make clean 後再 make

註解 :
我的環境
cygwin 安裝在 C:\utils\cygwin
GNU toolchain 安裝在 C:\apps\gcc-arm-none-eabi-4_7-2013q1-20130313-win32

by  chiacheng.tsao@gmail.com

補充 :

A : 電調在使用前需要做校正才能用, 需要透過軟體做PID 的校正. PID 是軟體驅動硬體得到馬達規格自己算出的.

After the calibration the current limiter (1-5) or FF (1-2) data is displayed and entered in the Esc32 PID screen.

B : MOS FET

開發者的描述 ( http://diydrones.com/profiles/blog/show?id=705844%3ABlogPost%3A902950&commentId=705844%3AComment%3A903999&xg_source=activity )

I'm sure the first question will be how much current can they handle.  The truth is I don't really know.  According to their data sheet, the FETs are capable of 160A continuous.  As a practical matter, there is no way you could come close to dissipating the amount of heat that would be generated at those levels.  With large heat sinks you could probably run them over 50A continuous, but without any heat sinks the limit will be significantly less.  In the end, the limiting factor is simply cooling.  If you can get them into some prop wash or rig some sort of small heat sink your results will improve.  I've been flying them for for more than 6 months with no heat sink at all, but my machines typically weigh less than 3Kg.  As we get more test data in we will be better able to characterize the actual limits.

网友A:
图片碎了…………

网友B:
哇,你连电调都自己做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哇,你连电调都自己做啦

不是自己做的..沒那麼厲害啦~@@

這電調我覺得不錯. 他有作閉迴控制.

優點 : 是轉速和油門的關係做校正後會被優化更線性了. 對多軸控制是有好處的.
缺點 : 換不通的馬達需要重作校正

官方有開源. 自己拉下編譯後把編譯方法寫出給需要的人.

楼主:
優酷 找到的校正過程影片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Y3NTc2OTU2.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碎了…………

网友B:
工作以后,我打算重新玩四轴,这次要更加精细了,用的还是你的飞控,应该会测定“电调-电机”的推力和转矩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作以后,我打算重新玩四轴,这次要更加精细了,用的还是你的飞控,应该会测定“电调-电机”的推力和转矩 ...

好的~沒問題..

也在想把飛控在次改版..到時再通知你.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沒問題..

也在想把飛控在次改版..到時再通知你.

后面就试试自己做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后面就试试自己做板。

好的~可以一起合作
我可以幫畫電路圖~@@

打樣的開銷我們可以一起分擔~  比較省錢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可以一起合作
我可以幫畫電路圖~@@

先不急着,这一版暂时够用了

网友(2013-08-22):
最近将4块ESC电调装上四轴,还不错的!!!!!!!!!!!

网友C(2013-09-22):
楼主,看了半天,也下载了所有相关内容,仍然找不到门!

主要是切换到CMD后,打入build_env.bat,没有这个文件啊......

希望讲详细一点,省得我去装一台UNIX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看了半天,也下载了所有相关内容,仍然找不到门!

主要是切换到CMD后,打入build_env.bat,没有这个文件啊 ...

你也用 ESC32 方案?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也用 ESC32 方案?

我就是搞不清楚,这个调参用QGC与在LIUNX下的有什么区别?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就是搞不清楚,这个调参用QGC与在LIUNX下的有什么区别?

我没有编译,现在做程序解析。。。 原来按程序来生成线路板的,你有原理图就快速多了~~
我在做程序解析时也有点疑惑。。。 不知道兄弟是否有兴趣我们开个主题 有关用 ESC32 的朋友们一起讨论?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没有编译,现在做程序解析。。。 原来按程序来生成线路板的,你有原理图就快速多了~~
我在做程序解析 ...

我无能力进行这个开源硬件的深入研究学习,我只是想拿来应用!就是做出来并在自己的设备上使用.........

软件学得不好啊,让我看,我头大啊!

网友(2013-12-12):
楼主,我想问,这个电调的驱动能力是多少A?如果我有hex文件,是不是直接用J_LINK使用SWD口烧写进去就行了?

网友(2015-01-18):
楼主好人啊,收藏学习了,貌似现在玩ESC32的人不多

网友(2016-11-07):
偶尔听人提起ESC32,就找到这个帖子了,不错,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