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控制和PHY芯片问题

楼主(2013-06-25):
   核心板引出了LPC1788以太网控制器的引脚,然后用了一个DP83848的PHY模块,用20CM的杜邦线连接,测试时PING时 偶尔会通 什么原因,请大侠给个解决的法子。 谢谢

网友:
这个原因挺多的,比如硬件问题(遇到过一个电容的大小不匹配会出现偶尔ping通),再者就是程序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