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5 redefined重复定义

楼主(2013-06-25):
我用CCS5 编写一个工程时 在Epwm.c文件里调用f2803xpwm.h  在EQep.c里调用f2803xqep.h 就会报错误 。 如果把这两个头文件屏蔽 则不报错误 请问大家这是为什么?

error: symbol "_ePWM" redefined: first defined in "./Epwm.obj"; redefined in
   "./EQep.obj"
error: symbol "_eCAP" redefined: first defined in "./Epwm.obj"; redefined in
   "./EQep.obj"
error: symbol "_eQEP" redefined: first defined in "./Epwm.obj"; redefined in
   "./EQep.obj"

网友A:
重定义。检查EQep.c文件中的,_ePWM, _eCAP,_eQEP.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定义。检查EQep.c文件中的,_ePWM, _eCAP,_eQEP.

我在EQep.c文件中没有用到_ePWM, _eCAP,_eQEP   问题就出在我调用的两个头文件里 但是这两个头文件是TI的例程 我也搞不懂是什么原因了

网友:
手机回复比较蛋疼,是不是c文件与h文件定义冲突?或者两个头文件中有相同的定义!?好好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