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源晶振的 管脚定义?

楼主(2013-06-25):
如图所示 ,有源晶振 有没有使能管脚EN,还是那个管脚应该是NC?

网友(2014-01-20):
我靠,这么漂亮的图都没人回复,应该NC

网友:
没有见过有EN的。

网友:
要看具体型号

网友:
一般有源晶振都有是控制脚的,接GND的关闭,接VCC开启。默认的话是内部上拉的,所以可以不接。

网友:
我见过NC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