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arm 四轴飞行方案讨论

楼主(2013-06-26):
大家好,本人在校学生,老师毕设让我做个四轴飞行器,大体方案是:DSP+ARM为控制芯片,DSP主要用于姿态解算及控制算法,ARM用于采集视频及wifi无线传输,最后想要做到真正的悬停,即姿态控制(IMU)+高度控制(超声波)+位移控制(图像/光流法)。老师的意思是必须使用实验室的ARM核心板(因为上面集成了wifi模块),其他部分可以发挥,小弟现在最头疼的就是DSP和ARM的通信以及wifi数据传输问题,DSP需要将姿态数据经过ARM的wifi模块传给上位机,摄像头数据也得经过ARM的wifi模块传输,还有上位机的指令也要通过wifi传输,都要经过ARM才行,感觉这样的构架多少有些冗余,还望论坛里的朋友们给个可行的方案,万分感谢!(可以在线讨论的,四轴方面我已经有所了解)

网友A:
本人新手,个人感觉:DSP传输姿态信息可以用SPI I2C或者其他的通讯协议,因为单纯的姿态数据量不会很大。你使用ARM来处理视频,不知道你是用几百MHz的ARM9之类的,还是几十MHz的类似STM3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人新手,个人感觉:DSP传输姿态信息可以用SPI I2C或者其他的通讯协议,因为单纯的姿态数据量不会很大。你 ...

我感觉用SPI速率比较快些,另外ARM使用的是omap3530(Up to 720-MHz ARM Cortex™-A8 Core),处理视频是够了,但是总感觉ARM的作用没有很好的发挥,放在这里采个视频传个数据未免大材小用了,但是老师还非得让我用上它,有没有其他好的方案呢,谢谢

网友B:
你是在浪费你的DSP和ARM!

这么好的东西做四轴,你居然只想到用ARM来传输视频!!!!!晕!

720M的A8,完全可以做空间视觉定位了!

网友C:
都A8核心了,够奢侈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在浪费你的DSP和ARM!

这么好的东西做四轴,你居然只想到用ARM来传输视频!!!!!晕!

没错呐,我上面是说了要用到光流法定位的,我在这抛个砖,大家都来讨论一下方案呐,上面是我个人想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A8核心了,够奢侈的啊

这是老师的主意,因为实验室有块ARM的核心板,他非得要我用上呢

网友D:
听党的话吧,老师这么做多半有别的用意,比如方便忽悠领导等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错呐,我上面是说了要用到光流法定位的,我在这抛个砖,大家都来讨论一下方案呐,上面是我个人想到的 ...

我想,A8的速度够不够得上“实时地图创建和导航”!没有研究过真心不知道。你应该充分利用这片A8啊,不要用A8去做个用AVR或者STM32能做到的.......
姿态传感,只需要用I2C就足够了,I2C最快也可以400KHZ的.

网友E:
从DSP到ARM姿态数据,SPI,IIC和SCI(UART)选哪一个都够用了。

网友F:
咦,我和楼主的想法一样呀,不过控制准备用STM32F4做
图像处理等,用S5PV210 (A8)做·

网友G:
要传输的图像分辨率怎么样?我觉得用达芬奇比较合适,比如DM6467,DSP做1080P的264编码和姿态算法,arm926运行linux负责数据的传输以及控制。

用达芬奇的话只要一个DDR2和一个nand就可以了,单独的arm和dsp都得配存储,板子面积还大。

网友H:
楼主你做本科还是硕士毕设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听党的话吧,老师这么做多半有别的用意,比如方便忽悠领导等

恩呢,老师就是这么想的,整的越高端越好,你有啥想法没,来讨论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A8的速度够不够得上“实时地图创建和导航”!没有研究过真心不知道。你应该充分利用这片A8啊,不要 ...

恩,这个我们学校有做的,实时地图创建,不过要整个画出来得要一个星期的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从DSP到ARM姿态数据,SPI,IIC和SCI(UART)选哪一个都够用了。

恩恩,通信这部分如果只传姿态或是上位机指令的话,其实串口也行,如果结合光流法做视频定位或是上面朋友说的实时地图,可能速度会跟不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咦,我和楼主的想法一样呀,不过控制准备用STM32F4做
图像处理等,用S5PV210 (A8)做· ...

把你具体想怎么做说出来听听,不知道这块DSP芯片用哪个型号好些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感觉用SPI速率比较快些,另外ARM使用的是omap3530(Up to 720-MHz ARM Cortex™-A8 Core),处理视频是够 ...

STM32F4搞起,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G:
要传输的图像分辨率怎么样?我觉得用达芬奇比较合适,比如DM6467,DSP做1080P的264编码和姿态算法,arm926 ...

兄弟,你的想法我还真没想到呢,我一直想把DSP当做主控芯片,换个角度把ARM当做主控芯片是个不错的主意啊,不过你说的达芬奇是什么个东东,有资料没,你的方案真心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你做本科还是硕士毕设呢?

本人不才,研究生毕设

网友:
1、老师让你“必须”用什么什么,肯定就是等你做出来后,包装一下好骗经费(或者专利)

2、单纯的姿态控制,STM32F1都足够了!!(想一想,以前的飞控可都是用AVR做的,依旧很稳)

3、姿态数据并不需要那么大的吞吐量,随便一个SPI甚至串口都行

4、A8只是一个初级阶段,LZ搭建好平台后就可以开始进一步的图像处理工作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你具体想怎么做说出来听听,不知道这块DSP芯片用哪个型号好些呢

很简单,F4做控制,A8做视频,2者串口/SPI 通信·

楼主:
经过以上同志们的讨论,我的方案如下,DSP选用DM642做姿态解算及视频处理,ARM选用omap3530负责控制算法及数据传输,两者通信使用SPI或I2C,具体的板级方案还得好好研究一下

网友I:
哈哈 用IT 达芬奇系类芯片吧 双核芯DSP+ARM9 DM6446 ,或者DSP+A9, 尤其是DSP+A9的 DM8168, ARM端跑应用 DSP端专门跑算法....秒杀A9单核, 双核通信有TI自带的DSPLINK 底层软件无压力变采集运算... 针对这种平台TI也有相应的opencv移植考虑....所以这个方应该是不错的.. .. 但是花费不小哟   我的开发平台就是DM6446

网友:
引用 网友I:
哈哈 用IT 达芬奇系类芯片吧 双核芯DSP+ARM9 DM6446 ,或者DSP+A9, 尤其是DSP+A9的 DM8168, ARM端跑应用 D ...

严重同意

楼主:
引用 网友I:
哈哈 用IT 达芬奇系类芯片吧 双核芯DSP+ARM9 DM6446 ,或者DSP+A9, 尤其是DSP+A9的 DM8168, ARM端跑应用 D ...

我又纠结了,刚和学长沟通了下,学长说用DM6446的话,四轴的底层实时设备和控制效率会打折扣的,有何建议没

楼主:
引用 网友G:
要传输的图像分辨率怎么样?我觉得用达芬奇比较合适,比如DM6467,DSP做1080P的264编码和姿态算法,arm926 ...

朋友,你有没有想过四轴底层实时设备的运算与控制效率会打折扣呢,太专注于图像处理方面,硬件实施起来会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你有没有想过四轴底层实时设备的运算与控制效率会打折扣呢,太专注于图像处理方面,硬件实施起来会 ...

底层的实时性,这个我没有考虑。我不是搞四轴的...但是达芬奇的linux内核本身是经过TI优化的实时内核,比普通ARM9上的linux内核底层响应速度肯定要快。如果你们有团队的话,可以尝试,这个平台可以深入研究的东西太多了,没有接触过的话,短期玩转 挺难的。比普通的ARM9等单核芯片高了一个层次。如果没有一个团队,还是用相对简单的方案吧。

网友:
楼主这毕设够威武的啊。

网友(2013-11-05):
表示没有用过DSP

网友J:
不知道楼主了解过APM没有~~看看他的主控~~你就知道你这配置有多夸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不知道楼主了解过APM没有~~看看他的主控~~你就知道你这配置有多夸张了~~

没办法,一切只能听导师安排,按他的意思,就是要做了给不懂的人看的,让别人看这飞机做的多牛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