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为内部集成一个MAC的MCU实现两路网口?

楼主(2013-06-26):
如题,CORTEX-A8内核,内部只有一个MAC, 而产品需求是两路网络接口,现有方案是用3嘴switch芯片实现,如SMSC的9303,MICREL的KSZ8863, 请问这方案是否可行,是否有更好的方案? 谢谢!

网友:
就用SWITCH啊。

要不怎么解决?

网友A:
看下MCU有没有EBI外部扩展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MCU有没有EBI外部扩展一个。

这样会让驱动更加麻烦

网友:
如果phy可以时分复用的话,可以用一个选路器实现两个网口

网友:
接3port switch芯片的方案肯定是可行,但外接的两个端口只是交换功能,并非独立的以太网端口

你可以这样设想一下,如果你的产品在一个端口的情况下,外接到一个交换机上,也能实现功能需求,那你这样的用法就没问题,否则就不行

网友:
现在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两个方案,一个加交换IC,一个选两个MAC的MCU,都在进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