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CCB协议的请教

楼主(2013-06-26):
SCCB协议(SCCB(OmniVision serial camera control bus),即串行摄像机控制总线),是一种类似于IIC总线的协议,但我查了一些资料,发现使用SCCB的模拟摄像头并不会有一般IIC器件的地址段(Ax),这是不是说模拟摄像头使用了该IIC接口后,其它的IIC器件就不能接在上面了?如果可以,哪模拟摄像头的地址又是什么来,该如何理解?谢谢!

网友:
看型号,规格书有摄像头的地址的

网友A:
一般情况可以直接用IIC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情况可以直接用IIC方式

谢谢了,确实是在table上有说地址问题,没仔细看到这个。
还想问问,如果一个IIC上挂载了模拟摄像头,再挂载一个IIC的键盘,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呢?我指的是在数据传输的时候,因为模拟摄像头的数据量还是比较大,会不会说影响到键盘的响应速度!

网友A:
一般只是初始化模拟摄像头的寄存器,然后就不用管了;所以不会影响其他IIC器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只是初始化模拟摄像头的寄存器,然后就不用管了;所以不会影响其他IIC器件的。 ...

只是初始化?在通讯的时候,所有的IIC设备都是挂载在scl和sda上的啊?怎么只是初始化。如果只是初始化不同的设备,就应该不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A:
1. 首先要搞清楚:“模拟摄像头的数据量还是比较大”,一般摄像头的SCCB/IIC是用来设置亮度、对比度之类寄存器的,一般不是用来实时传输摄像头图像信号的。寄存器的一般初始化就OK了,并不需实时更新。
。。。
LZ还是看看IIC协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首先要搞清楚:“模拟摄像头的数据量还是比较大”,一般摄像头的SCCB/IIC是用来设置亮度、对比度之类寄 ...

呵呵,确实是昏头了,现在来看基本没问题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