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uCOS操作系统的OS_Sched函数的问题

楼主(2013-06-26):
有谁帮忙解答一下OS_Sched函数的问题:
我的问题是:执了OS_TASK_SW();函数之后,它会不会返回调用点,接着调用OS_EXIT_CRITICAL();开中断?我试着在OS_TASK_SW();函数后加调试信息发现它没有执行调试信息,这样子的话,由于前面已经调用了关中断函数OS_ENTER_CRITICAL();,如果OS_TASK_SW();没有返回,又是谁再开中断?
望高手指点,谢谢。

void  OS_Sched (void) CPL_RET
{
#if OS_CRITICAL_METHOD == 3                            /* Allocate storage for CPU status register     */
    OS_CPU_SR  cpu_sr = 0;
#endif

    OS_ENTER_CRITICAL();
    if (OSIntNesting == 0) {                           /* Schedule only if all ISRs done and ...       */
        if (OSLockNesting == 0) {                      /* ... scheduler is not locked                  */
            OS_SchedNew();
            if (OSPrioHighRdy != OSPrioCur) {          /* No Ctx Sw if current task is highest rdy     */
                OSTCBHighRdy = OSTCBPrioTbl[OSPrioHighRdy];
#if OS_TASK_PROFILE_EN > 0
                OSTCBHighRdy->OSTCBCtxSwCtr++;         /* Inc. # of context switches to this task      */
#endif
                OSCtxSwCtr++;                          /* Increment context switch counter             */
                OS_TASK_SW();                          /* Perform a context switch                     */
            }
        }
    }
    OS_EXIT_CRITICAL();
}

网友A:
OS_EXIT_CRITICAL();  这个函数以后才会执行PendSV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OS_EXIT_CRITICAL();  这个函数以后才会执行PendSV中断,

刚才做了一个实验,好像是你说的这样子的,多谢啊。那如果是在中断中调用OSIntExit呢?中断函数是怎么返回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才做了一个实验,好像是你说的这样子的,多谢啊。那如果是在中断中调用OSIntExit呢?中断函数是怎么返 ...

一样的,不过要考虑中断优先级抢占的问题。比如这个中断是USART。
(1)PendSV抢占了USART
       OS_EXIT_CRITICAL(); 后就执行PendSV,然后退回到USART,然后退出USART,执行相应任务
(2)PendSV不能抢占USART
        退出USART中断以后,执行PendSV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样的,不过要考虑中断优先级抢占的问题。比如这个中断是USART。
(1)PendSV抢占了USART
       OS_EXI ...

嗯,是的,谢谢啦,应该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样的,不过要考虑中断优先级抢占的问题。比如这个中断是USART。
(1)PendSV抢占了USART
       OS_EXI ...

恩,查了一下PendSV的优先级必须设置为最低,也就是退出中断服务程序后才会响应PendSV,进而进行任务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