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指针的问题

楼主(2013-06-26):
现在在学着用指针,毕竟这样程序可以简化有效率一些,所以我用指针写了1602显示函数 但编译有错误 主要是这个显示函数
void disp_string(uchar x,uchar y,uchar *s)
{
  if(y==1)
    {
          write_data(0x80+x);
          }
   if(y==2)
   {
      write_data(0xc0+x);                  //确定地址
          }
        while(*s)
         {
           write_data(*s)
           s++;
            }

  }

说s错误
指针型测试代码.C(73):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s'
怎么会错误呢?不是定义了一个指针型变量了吗,把字符数组的首地址传给s 然后找到变量显示 然后再指针加1.。。。。看别人也是这样用的啊,求大神指教啊

整个程序如下
#include<reg52.h>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lcd P0
sbit rs=P0^0;
sbit rw=P0^1;
sbit en=P0^2;

uchar temp[]={"mad world"};
void delay_50us(uint t)
{
uchar j;
for(;t>0;t--) ;
for(j=19;j>0;j--)  ;
}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n)
{
unsigned int i,j;
for(i=0;i<n;i++)
for(j=0;j<120;j++);
}

uchar busy_check()
{
  uchar lcd_status;
  rs=0;
  rw=0;
  en=1;                                //读状态
  delay_50us(2);
  lcd_status=P2;
  en=0;                                  //下降沿读数据
  return lcd_status;
  }

void write_command(uchar com)
{
  while((busy_check()&0x80));                   //不等于0就为真 忙 等待
  rs=0;
  rw=0;
  en=0;
  P2=com;
  delay_50us(6);
  en=1;
  delay_50us(8);
  en=0;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
{
  while((busy_check()&0x80));                   //不等于0就为真 忙 等待
  rs=1;
  rw=0;
  en=0;
  P2=dat;
  delay_50us(6);
  en=1;
  delay_50us(8);
  en=0;
  }
void disp_string(uchar x,uchar y,uchar *s)
{
  if(y==1)
    {
          write_data(0x80+x);
          }
   if(y==2)
   {
      write_data(0xc0+x);                  //确定地址
          }
        while(*s)
         {
           write_data(*s)
           s++;
            }

  }
void main()
{
  uchar i;
  delay_ms(20);
  write_command(0x38);
  delay_ms(8);
  write_command(0x38);
  write_command(0x0f);
  write_command(0x06);

  disp_string(3,1,temp);
}

网友A:
  disp_string(3,1,temp);????temp是指针类型的吗?

五楼正解

网友:
最后一句改成disp_string(3,1,&temp);

网友:
看错了,temp已经是数组了 不用加&

网友B:
void disp_string(uchar x,uchar y,uchar *s)
{
   if(y==1)
     {
           write_data(0x80+x);
           }
    if(y==2)
    {
       write_data(0xc0+x);                  //确定地址
          }
         while(*s)
          {
            write_data(*s)
            s++;
             }

   }

write_data(*s)

没加;

网友:
少了个;符号。报错了不看提示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void disp_string(uchar x,uchar y,uchar *s)
{
   if(y==1)

额 粗心了 该我目光短浅 只看到了s++后面,由于第一次用指针 也以为不是符号的问题 才出现这种错误。。。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disp_string(3,1,temp);????temp是指针类型的吗?

五楼正解

额 粗心了 该我目光短浅 只看到了s++后面,由于第一次用指针 也以为不是符号的问题 才出现这种错误。。。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