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问题请教

楼主(2013-06-26):
我在写
OS_EVENT *QSem;
void *QMsgTbl[10];//程序简单描述。意思到了就好
QSem = OSQCreate(&QMsgTbl[0],10); 创建消息队列时出现
error:  #513: a value of type "int" cannot be assigned to an entity of type "OS_EVENT *"
请问这个错误怎么回事?奇怪了,,

网友A:
1.  是不是你的Str_Q是个int
2.  OS_EVENT *QSem;
     void *QMsgTbl[10];
     这个两个变量和你要创建的消息队列里面的变量对不上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是不是你的Str_Q是个int
2.  OS_EVENT *QSem;
     void *QMsgTbl[10];

应该不是。我网上下载了个ucos移植好的,就没问题啊,,,奇怪了,,是不是我少了什么头文件啊。。。可是我检查了,好像也没少什么? 求救

楼主:
问题解决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

楼主怎么解决的,拿出来分享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怎么解决的,拿出来分享一下吧。。。。。

这个功能没使能而已。使能下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