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PIC KIT3 仿的与原装的稳定性与兼容性的问题

楼主(2013-06-26):
最近想买个PIC KIT3用一下,发现TAOBAO上从120到400多的都有。
还请各位用过PIC KIT3仿的和原装的朋友告知一下,仿品与原装相比是不是有很大的不足?
仿品中有号称2层板到4层板的有什么区别?这个PIC KIT对信号要求那么高吗?还用4层板?

网友A:
每年春天都有有优惠活动。今年我买的kit3加上一块开发板一共150多吧。  最近有microchip的研讨会。也有优惠,大约170吧。 还是官方的好,坏了终身免费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年春天都有有优惠活动。今年我买的kit3加上一块开发板一共150多吧。  最近有microchip的研讨会。也有优惠 ...

谢谢!可是总不至于为了这个东东等研讨会吧?还是你的划算。

网友:
没什么区别,都能用。

网友B:
有个概念叫“烧写深度”,说是原装的比较好。类似于画在纸上的痕迹更深。不容易丢程序。
这个概念我一直没找到可靠的解释。只是有人提到过。

网友C:
这个概念我一直没找到可靠的解释。

You never will, because it is BS.

网友:
引用 网友C:
You never will, because it is BS.

what is “BS“?

网友D:
用过仿的四层的kit3 比贝能的icd2慢得多 下载程序的时候还要先写擦除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有个概念叫“烧写深度”,说是原装的比较好。类似于画在纸上的痕迹更深。不容易丢程序。
这个概念我一直没 ...

还有个概念叫:烧写浓度;说是原装的烧的浓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过仿的四层的kit3 比贝能的icd2慢得多 下载程序的时候还要先写擦除

ICD2下载时也需要擦除, 只不过是下载时自动做的。

网友:
烧写深度,这个名词如果是微软喊出来,正版和非正版的系统在硬盘上的烧写深度有区别,也勉强信了,MCU上有烧写深度,这个真不敢信。

网友C:
what is “BS“?

Bull shit. Or 狗屎

楼主:
只能说Pic作为一代经典,用得太多,不好解释的现象就神话了。

网友:
这个同求解释,上周刚淘宝了个PICKIT3

网友:
我自己用的仿的,是四层板的,一直没问题,最新的IDE里也能自动升级

网友:
以前听那些所谓的发烧友说刻碟得低速刻录,这样保持原味,不知真假,现在又听到IC也分深度烧录

难道说,J-LINK D版掉固件也是没有用烙铁那样烧而导致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每年春天都有有优惠活动。今年我买的kit3加上一块开发板一共150多吧。  最近有microchip的研讨会。也有优惠 ...

KIT3不保修的,ICD3才是终身免费维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有个概念叫:烧写浓度;说是原装的烧的浓一些

没有这种说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Bull shit. Or 狗屎

原来这位兄台会说中文啊,哈哈

挺佩服你的英文水平,希望自己以后也能信手沾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F:
KIT3不保修的,ICD3才是终身免费维修的

前几天才参加了研讨会,mc的人明确说明,所有的原厂出的东西都终身包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几天才参加了研讨会,mc的人明确说明,所有的原厂出的东西都终身包换。 ...

真假的,原厂给我们这些代理商说的都是只有ICD3终身免费维修的,PICKIT3不保修的

网友:
KIT3去年买了个 150   到现在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