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MG323串口电平问题

楼主(2013-06-26):
设备有一个发短信的功能,买了几片华为的MG323,选了之后感觉有点坑啊,datasheet里错误太多,矛盾的地方也太多。

其中提到“MG323 GSM模块可以通过使用232类芯片与标准RS-232-C的接口连接,设计时涉及到TTL电平与EIA电平相互转换,如使用2线制串口时推荐使用MAX3232芯片,使用8线串口时,推荐使用SP3238或MAX3238等芯片进行接口设计。”。但好像很多人都没有转换成EIA电平,而是直接通过CPU的3.3V电平进行通讯。到底哪种是正确的?还是该芯片兼容两种电平?

另外,该芯片的绝对参数里写的I/O口最大电压是3.3V,而EIA电平应该是±10V以上的吧,怎么受得了EIA电平?

网友A:
MG只能提供TTL电平,连接RS232当然需要外接max3232

楼主:
引用 网友A:
MG只能提供TTL电平,连接RS232当然需要外接max3232

哦,懂了。这里指的电平转换,是指和232设备的通讯,而不是CPU的通讯。
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