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侠看下我这个电路图如何搭建,要它可靠稳定工作

楼主(2013-06-26):
单片机以0.5s震荡来控制三极管的通断,三极管再驱动负载,负载的电阻是45欧姆,电源15v,单片机的电源从15v里取5v,请高手指点,元件的选型,电路的搭建。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手请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并个二极管是什么作用

网友B:
单片机电源直接用7805的稳压IC,最好加个散热片。三极管选S8050就行了,基极最好再接个电阻到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我要从15v里取5v出来给单片机,这个电路怎么搭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电源直接用7805的稳压IC,最好加个散热片。三极管选S8050就行了,基极最好再接个电阻到地。 ...

那我可否先拿电阻分压后在稳压,这样是否可靠点,因为我原先做的,那个7805烧了,芯片业坏了,工作时间是2小时不到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我可否先拿电阻分压后在稳压,这样是否可靠点,因为我原先做的,那个7805烧了,芯片业坏了,工作时间是 ...

你用的TO92封装的7805吧?主要看你7805的负载有多大,你用TO220封装的加个散热片只带个单片机肯定没问题的,
如果负载较大你可以先用7809稳压再用7805稳压。最好不加电阻,如果加的话你要算下负载大小再确定加多大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TO92封装的7805吧?主要看你7805的负载有多大,你用TO220封装的加个散热片只带个单片机肯定没问题 ...

15v里分5v给单片机,三极管驱动的负载内阻45欧姆功率也不算大

网友:
7805之前串接一只47R/1W的电阻即可,就算是用78L05也照样用,无需散热片

网友A:
二极管是吸收继电器线圈的反向电动势,没有它,三极管在关断时会击穿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15v里分5v给单片机,三极管驱动的负载内阻45欧姆功率也不算大

如果5V电源的负载只有单片机确实如楼上所说用78L05也可以用,不过我觉得前面串的电阻330R/1W比较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极管是吸收继电器线圈的反向电动势,没有它,三极管在关断时会击穿掉

高手,可否画个图,我用面包板搭建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能把你的原理图发给我嘛

网友A:
??我发的难道不是原理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这个应该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发的难道不是原理图??

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你画的原理图文件发给我下,不是截图

网友C:
单片机复位状态下继电器状态有要求吗?
51的I/O一般带上拉电阻的,需要考虑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片机复位状态下继电器状态有要求吗?
51的I/O一般带上拉电阻的,需要考虑这个。 ...

这个电阻该怎么选取呢

网友C:
这个电阻没得选。我是想说上电时/或者其他原因MCU复位时,I/O输出高电平,会吸合继电器,这个你能不能接受。我就说这么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阻没得选。我是想说上电时/或者其他原因MCU复位时,I/O输出高电平,会吸合继电器,这个你能 ...

这个能接受

网友A:
。。。。我用PROTEUS画的,只截取了图片,源文件没保存,图片上标注已经很清楚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PROTEUS画的,只截取了图片,源文件没保存,图片上标注已经很清楚了啊 ...

谢谢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