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DRAM对输入时钟频率有要求吗?最低能可以是多少?

楼主(2013-06-26):
最近在做一个SDRAM的驱动,用的STC单片机,用IO模拟时序,项目要求这种方式,没办法。不知道SDRAM对输入时钟的频率有限制吗?频率十几M可以吗?以前做过SDRAM驱动,请各位多多指点。如果哪位大侠有过类似开发经验,欢迎指点,最好能給点例程参考,不胜感激!

楼主:
哪位大侠有用io口模拟sdram时序的代码呢

网友A(2013-10-23):
LZ进展的怎样了,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进展的怎样了,关注!

已经搞定了,用51模拟时序实现读写,速度慢一点,但可以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经搞定了,用51模拟时序实现读写,速度慢一点,但可以用

厉害!我打算用cpld驱动,向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我打算用cpld驱动,向你学习!

不敢当,一起学习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