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DC驱动器ML4425,CAT电容电压升不上来

楼主(2013-06-26):
用ml4425驱动直流无刷电机,pin17上的电容CAT电压应该能升至1.5V的,用示波器观察,发现只有1V电压,导致驱动器不工作,

不知哪位大神用过此芯片,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好古老的芯片呀,亏你还能买得到。别是假货吧。或者是翻新的。

网友B:
我用了 ML4428,焊好,接上电机直接没反应·不会也是假芯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古老的芯片呀,亏你还能买得到。别是假货吧。或者是翻新的。

有什么替代的芯片吗?无刷BLDC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古老的芯片呀,亏你还能买得到。别是假货吧。或者是翻新的。

是啊,pcb都做出来了才发现原来这玩意已经停产n年了,百感交集啊

片子是翻新的,同问,有没有类似的芯片了?

用万用表量电压是2V,看来示波器该换了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了 ML4428,焊好,接上电机直接没反应·不会也是假芯片吧?

偶的电机有反应了,转了,用万用表量电压是2V,看来示波器该换了

网友:
好象有MIC4428,不知道有关系没有

网友B:
引用 楼主:
偶的电机有反应了,转了,用万用表量电压是2V,看来示波器该换了

哦,请教下,那里出了问题导致开始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请教下,那里出了问题导致开始不转?

不知道这一款芯片和ML4425的区别,我就以ML4425为例说一下,CAT引脚的电容是决定转子定位时间的长短,

定位完成之后进行加速启动,启动时间和启动加速度都是由相应的电容决定的(芯片引脚接的电容,你看一下数据手册),然后检测到反电势之后进入正常的换相控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这一款芯片和ML4425的区别,我就以ML4425为例说一下,CAT引脚的电容是决定转子定位时间的长短,

好的,3Q,我明天看下,我驱动的是航模的无刷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