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一个iir滤波器,采样频率的问题

楼主(2013-06-26):
课设要做一个iir滤波器,通过ad采样,然后dsp滤波。用matlab辅助设计时,要设置一个采样频率,跟ad采样频率要一样吗?

网友:
肯定啊,滤波系数是在这个采样率下获得

网友A:
可以不用的!

都是取值用弧度0~PI的!

网友A:
只要你自己换算好弧度与频率的关系就行了!

网友A:
D:\QQ图片20130627080729如果用辅助设计工具时是需要设置的!

网友:
自己装一下matlab就知道了!

网友A:
units哪里选择归一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units哪里选择归一化!

我的界面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用辅助设计工具时是需要设置的!

我选了covert to。。。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不用的!

都是取值用弧度0~PI的!

那怎么设置取样频率,matlab那里要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你自己换算好弧度与频率的关系就行了!

用matlab得到滤波器系数怎么用,直接代进iir滤波器那个公式吗?为什么我代了没有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matlab得到滤波器系数怎么用,直接代进iir滤波器那个公式吗?为什么我代了没有效果? ...

不清楚你的运算时怎样的?!

要移项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matlab得到滤波器系数怎么用,直接代进iir滤波器那个公式吗?为什么我代了没有效果? ...

看来LZ对数字信号处理不是很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LZ对数字信号处理不是很熟!

之前只是应付考试,没什么实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LZ对数字信号处理不是很熟!

也总算弄出来了,可能机器的问题,换了两台,终于有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总算弄出来了,可能机器的问题,换了两台,终于有效果

要移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