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上的移动电源有无只用单片机做主控"单芯片"解决方案?

楼主(2013-06-26):
有这个疑问的原因是看了另外一个自制移动电源的帖子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18321-1-1.html

里面用了STM8S103单片机做管理,TP4056做充电 ,SY7208来升压;

我的想法是单片机除做管理外,把充电和升压的工作也做了;

如果不可以,存在哪些技术难点或是物料成本太高?

目前手头有做一个项目就是直接用单片机做充电管理的,只缺少了升压这功能.

网友A:
成本问题。专用的电源MCU并不便宜

网友B:
可以,电路调试麻烦,无法适应各种不同的电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成本问题。专用的电源MCU并不便宜

专用的MCU当然不便宜,我的意思是,比如可以用stm8s103加上必要的外围电路来做,这样应该是更便宜才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电路调试麻烦,无法适应各种不同的电芯

一般是硬件的东西,定下来了就不好改动,才不能适应各种不同电芯,如果是单片机来做,软件灵活性应该更高啊?

网友C:
MCU响应速度如何?

如果用PWM升压,负载突然降了~ MCU多就能反应过来?反映的这段时间,电压早就超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专用的MCU当然不便宜,我的意思是,比如可以用stm8s103加上必要的外围电路来做,这样应该是更便宜才对吧? ...

你认为你比广大技术人员和商人更聪明吗?

网友E:
HT4901,我最近买的一个电源里面是这个IC

楼主:
引用 网友C:
MCU响应速度如何?

如果用PWM升压,负载突然降了~ MCU多就能反应过来?反映的这段时间,电压早就超了 ...

一、对于升压输出所接的负载
1.由轻载到重载(负载接入),电压下降后慢慢恢复,这个可以接受的吧.

2.由重载到轻载(负载脱离),电压升高了,有过压保护.而且负载已经脱离,对负载没有影响就行.

二、对于降压充电
充电时,电时的电压电流都不会突变吧。如果有,也还有过压过流保护。

三、市场没有这样的方案,就说明有技术难题,我就是想知道技术难点在哪里?我会尝试去研究解决,就算不能解决,但至少在这个过程可以学到不少东西吧。

四、欢迎多多拍砖!!!

楼主:
引用 网友E:
HT4901,我最近买的一个电源里面是这个IC

谢谢你的信息,只是我不知道这个模块是不是 只是将 充电IC MCU管理 升压IC集成到一起用以减小体积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认为你比广大技术人员和商人更聪明吗?

我也是技术人员中的一员,任何一项新的技术发明或应用,都是技术人员中的一人或多人搞出来的;

我不比广大技术人员更聪明,但是我认为,人不要以为事情不可能就不去做,如果是这样,任何事情都不会有突破。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也是技术人员中的一员,任何一项新的技术发明或应用,都是技术人员中的一人或多人搞出来的;

我不比广 ...

没问题的,只是有些指标差一点而已。放心去做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问题的,只是有些指标差一点而已。放心去做好了。

谢谢!但不知道这些差一点的指标具体是哪些?   动态和纹波?

网友G:
不知道楼主是想买方案还是想自己做?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知道楼主是想买方案还是想自己做?

个人比较喜欢胡思乱想,如果我能做出来,就可以卖方案去了,做不出来就当玩玩。

网友H:
台系有很多,貌似HT就有好多种。1个IC,搞定所有,升压,充电,电量指示

网友I:
绝对可以,看到有一个电动车充电器,使用stm8s103做的反激,用电瓶为stm8s103供电,然后通过隔离变压器驱动反激的开关管。

楼主:
引用 网友I:
绝对可以,看到有一个电动车充电器,使用stm8s103做的反激,用电瓶为stm8s103供电,然后通过隔离变压器驱动 ...

不知道其开关频率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台系有很多,貌似HT就有好多种。1个IC,搞定所有,升压,充电,电量指示

谢谢,我了解了一下,是有专用的MCU方案,台系价格应该也不会太高。如此自己也可以弄个通用MCU方案玩玩了。

网友J:
只问楼主一个问题,你如何保证给电池充电时准确的充到4.2V?

楼主:
引用 网友J:
只问楼主一个问题,你如何保证给电池充电时准确的充到4.2V?

办法是人想出来的,在我回答你的问题之前,我也想问你一个问题,如果是你,你如何保证给电池充电时准确充到4.2V ?

网友:
一个也可以搞定

网友K:
单个MCU做的移动电源,我们都做了一年多了,HT的MCU。
MCU做充电非常简单,但MCU做升压还是有一点技术难度的,主要是调试麻烦,负载的变动性很大,需要能稳得住电压,还要恒得住电流,一没控制好就会烧MOS管。MCU做的有2个特大好处就是电流电压可以随情况自己调整,还有一个就是升压的时候可以做到同步整流,用MOS管代替了二极管,所以温度和效率都会比升压芯片的好蛮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单个MCU做的移动电源,我们都做了一年多了,HT的MCU。
MCU做充电非常简单,但MCU做升压还是有一点技术难度 ...

谢谢!那你们的升压环路是怎么做的?目前我只试验的降压环路(输入9V,输出4.2V),PI环,动态从空载到0.8A,电压跌落300MV左右,从下降到恢复正常约5ms,应该还有优化的空间,电感用得比较大(就用手头上有的100uH),重载纹波26MV.

网友J:
引用 楼主:
办法是人想出来的,在我回答你的问题之前,我也想问你一个问题,如果是你,你如何保证给电池充电时准确充到4. ...

祝楼主早日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J:
祝楼主早日成功。

谢谢!我倒是真心期望你能告知一些可能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方法或技术难点,好提前做好准备.
但是短时间内我可能还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做.

网友L:
这个我以前也做过,用HT单片机的方案也看到过,但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PWM响应的问题。其实硬件电路还是很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个我以前也做过,用HT单片机的方案也看到过,但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PWM响应的问题。其实硬件电路还是 ...

你说的问题是指动态响应吧,限于MCU的速度,要做到很好是很难的,但是做到可以接受的程度应该是可以的;硬件电路是不难,但是从成本上考虑不知道哪个有优势.

网友:
升压频率上不去,频率上不去,体积就下不来。专用的频率起步1M了,单片机需要用1M的PWM去调节输出电压的稳定. 8bit分辨率还未必够。

网友:
应该是有的,只是你个人拿不到,要上很大的量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