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那寂寞的小空调,(基于制冷片~~)

楼主(2013-06-26):
在外租房子,没有空调,只能自己做个小空调
水冷头+散热片+水管+扣具

水冷进行中

效果图

网友:
冰霜这么厚才-1.2度啊

网友:
这玩意效率太低,玩过几片,最后丢一边吃灰了

网友A:
每平方米面积最少要100W制冷量才够用,8平方的小房间就要800W,一片12V 6A的制冷片最大制冷量约50W多点,总共需要16片,耗电1152W,能效比为0.7。
小1匹空调制制冷量2350W,输入功率700W,能效比3.4,电费几个月就省回来了。

网友:
伤感哥伤感喽

网友B:
以前有想,如果做成电热毯一样,是不是较小的功率,也可以睡个凉快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有想,如果做成电热毯一样,是不是较小的功率,也可以睡个凉快觉了。 ...

这个制冷片一面发热,一面制冷 , 虽然感觉背上凉快了 , 但是环境还是热,

网友:
效率太低,做不了空调

网友C:
减小空间,在淘宝输入“蚊帐空调机”

网友:
我也觉得,在X宝上搞了一个。感觉不怎样。

网友:
效率、电费

费效比,太差,,,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减小空间,在淘宝输入“蚊帐空调机”

晕,当年的窗机我以为要消失了,原来换个使用地点又复活了

网友:
我也做了一个没用  发热量巨大

网友:
这玩意散热是关键,通常热面烫得要死

网友E:
其实不用那么费劲。
只要有水不断流过就会降温。这是一个不可理解的真实现象。

基于这一点飞机掉过,火箭也掉过。不用怀疑其真实性。温度不是一般的低。合理运用就好了。

网友E:
听说没试过,说是在常温下,在水笼头下的水壶里的水在水不断流过壶外面,里面会结冰。

网友:
你试验我也做过,这样不能说明问题。
这样,你用一尽可能小的风扇吹冷面,再测温。风小不是没有。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晕,当年的窗机我以为要消失了,原来换个使用地点又复活了

这玩意算不上窗机,就是一个变异的冰箱,把蚊帐当冷藏室了。

网友:
曾经做到-15℃~~~

网友G:
貌似用这东西自制冰棍感觉不错

另 你那个电源多少钱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减小空间,在淘宝输入“蚊帐空调机”

那玩意睡一晚会被憋死的

网友:
楼主打算把这个小玩意儿怎么用,天天捧在手上?

网友H:
看到这个,突想到是否有低功耗的降温装置呢?
感觉降温需要的功率相对升温来的高呀....?

网友:
用来做CPU散热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玩意儿巨费电
玩过一次,不玩了

在外租房,电费平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平方米面积最少要100W制冷量才够用,8平方的小房间就要800W,一片12V 6A的制冷片最大制冷量约50W多点,总 ...

计算过了,加个帐篷即可,,,,小空调噪声大,影响睡眠

楼主:
引用 网友G:
貌似用这东西自制冰棍感觉不错

另 你那个电源多少钱买的/

暂时用稳压源,之后用笔记本电源+降压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减小空间,在淘宝输入“蚊帐空调机”

我也这么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听说没试过,说是在常温下,在水笼头下的水壶里的水在水不断流过壶外面,里面会结冰。 ...

水笼头下的水壶里的水在水不断流过壶外面,里面会结冰,,,求依据

网友A:
引用 网友H:
看到这个,突想到是否有低功耗的降温装置呢?
感觉降温需要的功率相对升温来的高呀....? ...

压缩机已经是很低功耗了,我上面已经列举数据,2350W的制冷功率,只要700W的电就行(其实700W还包括两个风机的功率,压缩机功率只有600W左右)。
这没有违反能量守恒定律,只不过是每秒用700焦耳的电能“搬运”了2350焦耳的热量而已。
半导体制冷片的制冷效率是低于1的,12V 6A制冷片的参数是输入72W的电功率只能搬运58W的热功率,效率实在太差,只有体积限制不适合用压缩机的场合才有实用价值。

网友J:
楼主这东西若能直接的嵌入心脏的大动脉上,估计还是会有一点效果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A:
压缩机已经是很低功耗了,我上面已经列举数据,2350W的制冷功率,只要700W的电就行(其实700W还包括两个 ...

比如冰镇一瓶可乐?

网友E:
引用 楼主:
水笼头下的水壶里的水在水不断流过壶外面,里面会结冰,,,求依据

据说是 流动的液体带走热量。
我也不太信。但是有这种结论。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压缩机已经是很低功耗了,我上面已经列举数据,2350W的制冷功率,只要700W的电就行(其实700W还包括两个 ...

请教下  有没有小型的压缩机   便于DIY的那种   做个小冰箱之类的玩玩

网友:
效率是一个问题,不比压缩机高到哪里去的~

网友:
曾有火箭上天之后推力不能控制,原因是冷冻失控。后加一风扇解决。现在不用了。
还有很早的飞机用的是滑塞四冲程发动机,化油器有回油致冷冻不能供油而掉机。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教下  有没有小型的压缩机   便于DIY的那种   做个小冰箱之类的玩玩

有些饮水机就是压缩机制冷的,当然也有些是半导体制冷的

网友:
DIY的难度很大,要设计的东西很多。
比如冷媒,有F12 F33 134等,有区别的。还有气化液化的一些条件。
与其DIY还不如买现成的。电气控制相对简单。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据说是 流动的液体带走热量。
我也不太信。但是有这种结论。

带走热量的必要条件是温差,温差越大带走热量的速度越快,0温差就无法再带走热量,如果负温差还要继续带走热量(制冷)就要从外部输入能量,所以单纯说流动的液体就能制造负温差这个说法不靠谱。

网友A:
引用 网友G:
请教下  有没有小型的压缩机   便于DIY的那种   做个小冰箱之类的玩玩

小型压缩机很容易搞,去回收站拉一台旧电冰箱就行了,但蒸发器和冷凝器要和压缩机匹配,不然效率不高,这个没经验很难搞。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带走热量的必要条件是温差,温差越大带走热量的速度越快,0温差就无法再带走热量,如果负温差还要继续带 ...

对,这也是我不信的原因。

也可从另一方面理解。是单向流动,非静止态热交换。

网友L:
引用 网友A:
小型压缩机很容易搞,去回收站拉一台旧电冰箱就行了,但蒸发器和冷凝器要和压缩机匹配,不然效率不高,这 ...

冰箱压缩机效率也不高,好像才1.3--1.6那样

网友:
引用 网友L:
冰箱压缩机效率也不高,好像才1.3--1.6那样

温差问题吧,冰箱要到零下十几度,温差五六十度,效率想高都难。

网友:
用处不同,最近我在做一个机箱内散热,做好散热还是可以的,压缩机方式的体积肯定小不了。

网友M:
是的你这个片太小 散热是个麻烦。 要带出扇子外面才行

网友N:
引用 网友F:
这玩意算不上窗机,就是一个变异的冰箱,把蚊帐当冷藏室了。

空调和冰箱的原理本来就类似,你也可以把空调当成变异的冰箱,空调所在的房间当成冷藏室

网友:
支持diy精神,咕大师的精彩回帖赏心悦目呀,嘿嘿

网友O:
狐狸说得对,这种方案只有少数场合有实用价值,比如车载冰箱,饮水机

网友P:
引用 网友A:
压缩机已经是很低功耗了,我上面已经列举数据,2350W的制冷功率,只要700W的电就行(其实700W还包括两个 ...

大湿   用半导体制冷片做一个制冷的杯子怎么样?  倒进饮料或者水去 迅速制冷或者加热    o(∩_∩)o 哈哈

网友:
diy还不如搞涡旋管

楼主:
引用 网友Q:

请问哪里来的压缩空气

楼主:
引用 网友P:
大湿   用半导体制冷片做一个制冷的杯子怎么样?  倒进饮料或者水去 迅速制冷或者加热    o(∩ ...

USB 制冷 ,淘宝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O:
狐狸说得对,这种方案只有少数场合有实用价值,比如车载冰箱,饮水机

多来几个并联扩大使用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M:
是的你这个片太小 散热是个麻烦。 要带出扇子外面才行

回家室内用用,车里,公司里都有空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缩机已经是很低功耗了,我上面已经列举数据,2350W的制冷功率,只要700W的电就行(其实700W还包括两个 ...

看来你是专家呀,这货效率高的成本也高,,而且效率高不到哪里去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这东西若能直接的嵌入心脏的大动脉上,估计还是会有一点效果的...  ...

直接贴在胸上,碉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教下  有没有小型的压缩机   便于DIY的那种   做个小冰箱之类的玩玩

不会小到哪里去,,,而且压缩机搞起来太麻烦了

网友R:
贴一个我以前做的冰箱

用12v开关电源电流7a左右,室温25度开一晚上可以降到-4度,后来感觉自己煮东西太麻烦懒得用了,还有就是有一次水泵停了热面烫得冒烟,吓得不敢用了,万一哪天人离开就粗大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空调和冰箱的原理本来就类似,你也可以把空调当成变异的冰箱,空调所在的房间当成冷藏室 ...

原理相似不错,不过冰箱和空调的压缩机,制冷工质,工作压力,制冷工况都不相同。

如果说只要能制冷,不考虑其他的,那就另当别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据说是 流动的液体带走热量。
我也不太信。但是有这种结论。

好像违反热力学三大定律第二条“热量可以自发地从较热的物体传递到较冷的物体,但不可能自发地从较冷的物体传递到较热的物体”

网友S:
引用 网友E:
对,这也是我不信的原因。

也可从另一方面理解。是单向流动,非静止态热交换。 ...

单纯依靠水流就能做到热交换单向流动?请问如何实现单向热交换?
能否提供你说的水冲刷水壶结冰的实验过程和出处?

网友:
论坛里藏龙卧虎,各行人才齐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R:
贴一个我以前做的冰箱

用12v开关电源电流7a左右,室温25度开一晚上可以降到-4度,后来感觉自己煮东西太麻 ...

我在想...搞个单片机系统,监控温度,热面温度过高则断电...(PS我这是12V 6A + 6A +9A,都是标称值)

网友A:
引用 网友S:
单纯依靠水流就能做到热交换单向流动?请问如何实现单向热交换?
能否提供你说的水冲刷水壶结冰的实验过 ...

在一定条件下我相信是有可能的,例如特定形态的高压高速水流冲刷。毕竟高压水流的动能已经远超热交换带走的热量,就如51楼所贴的涡流管,网上的介绍也指出在20~30bar压力下体积难以压缩的液体也能有制冷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S:
单纯依靠水流就能做到热交换单向流动?请问如何实现单向热交换?
能否提供你说的水冲刷水壶结冰的实验过 ...

这个故事是据说,我也没有确信。

据说有人成功过,大部分都失败。

我也用不上,犯不上花大精力去求证。

你不信就当笑话看就成了。如果你要研究的话,祝你早日成功。

网友S:
引用 网友A:
在一定条件下我相信是有可能的,例如特定形态的高压高速水流冲刷。毕竟高压水流的动能已经远超热交换带走 ...

看了一下涡流管现象,确实可用气体和液体的流动来做热量分离和搬移。
但是达到这一现象的条件,显然不像“用水冲刷水壶”这样简单。
并且这个现象用来做空调,与压缩机比感觉没有优势(效率,噪音)。

网友A:
引用 网友S:
看了一下涡流管现象,确实可用气体和液体的流动来做热量分离和搬移。
但是达到这一现象的条件,显然不像 ...

现在是工业化时代了,空调这种大规模普及的工业产品肯定是最优化性价比和能效比的产物,个人很难去突破的,要么用很高的成本做到接近的能效比,要么成本较低但能效比更低,反正都不如买一台划算,自己喜欢折腾当打发时间是另一回事。

网友T:
买个空调吧,哥们!

楼主:
引用 网友T:
买个空调吧,哥们!

穷实习生+在外租房+无独立水表

网友A:
引用 楼主:
穷实习生+在外租房+无独立水表

淘宝700块的蚊帐空调,直接买一台吧。
TEC要冷却蚊帐那么大的空间也要400W以上,而且热端要水冷才能保证温差足够小(TEC的最大制冷量是冷热端同温的条件下测的,温差越大效率越低)。
你自己算一下400W的TEC和能够耗散800W功率的大水冷排要多少钱,还有电源、水泵、风扇等等的成本,再算一下电费,真的不如买一台压缩机的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700块的蚊帐空调,直接买一台吧。
TEC要冷却蚊帐那么大的空间也要400W以上,而且热端要水冷才能保证 ...

蚊帐空调就是噪声大,,,,开关电源用笔记本电源*3+8A降压模块*3,水冷已经搞定了,水循环,室外放大水盆即可 12706*2+12709*1

网友S:
引用 网友A:
现在是工业化时代了,空调这种大规模普及的工业产品肯定是最优化性价比和能效比的产物,个人很难去突破的 ...

有道理,看来水冲刷水壶的说法只能当笑话看了。
顺便讨论一下,在高温的天气(例如气温接近40度,并且阳光暴晒)的情况下。
如果在空调外机的散热片上喷雾或者淋水,蒸发吸热,减小温差以提升效率。
估计难度和效果会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蚊帐空调就是噪声大,,,,开关电源用笔记本电源*3+8A降压模块*3,水冷已经搞定了,水循环,室外放大水盆即可 1 ...

大水盆控制不住温度的,热量一直累积水温会不断升高,想一下500W电炉都足够烧开水了。
必须水冷排加风扇,有足够大的热交换面积和排风量才行。能散几百瓦的水冷排加风扇都要两三百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S:
有道理,看来水冲刷水壶的说法只能当笑话看了。
顺便讨论一下,在高温的天气(例如气温接近40度,并且阳 ...

我20年前用的日本原装三洋窗式空调就有这设计,风叶下端会打起冷凝水吹到散热排上,缺点就是金属部件长期处于潮湿环境比较容易锈蚀,那台机最后也是因为压缩机支架锈蚀断裂而报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20年前用的日本原装三洋窗式空调就有这设计,风叶下端会打起冷凝水吹到散热排上,缺点就是金属部件长期 ...

那样的话,如果用雾化器,先把冷凝水雾化,然后喷到散热片区域也许可以。
或者其他办法,不要把水搞得到处都是。
关键是这种办法对于提高压缩机效率效果不知道如何,要权衡利弊。
其实一般气温下估计用不着,高温天气才打开这个功能也许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其实不用那么费劲。
只要有水不断流过就会降温。这是一个不可理解的真实现象。

应该是:有水不断流过制冷片的热端吧

网友:
巨耗电,曾经想过做产品,后来发现不行,还是老老实实用工业空调了

网友:
做个记号

网友U:
呵呵,基友男挺能折腾。什么时间把你的摄像头小车发上来?工作怎样?

网友:
引用 网友K:
比如冰镇一瓶可乐?

水的比热实在太大,我做过类似的,把两片12V 3A制冷片制冷的一片面放在1升水面上,半小时也就1度(而且越來越慢)
后来只能在密闭空间里先用制冷片预冷6-8小时,然后把可乐放进去。。。咕咚咕咚

楼主:
引用 网友U:
呵呵,基友男挺能折腾。什么时间把你的摄像头小车发上来?工作怎样?

你是说开源基友六号?工作还好,饿不死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说开源基友六号?工作还好,饿不死

是的。在车坛好久不见你的影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