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控制的小项目,测量倾角的,一般多少钱能做下来?

楼主(2013-06-26):
具体要求如下:

需要考虑低功耗,做一个这样的小项目需要多少钱

网友:
3~5w

只是出样机 还好 如果需要出成熟工艺 就麻烦了

网友:
做样机 5k~10k 吧

网友:
这2L和3L的报价怎么差这么远呢

网友:
这个还要看时间,正常2~3周出样机,5~8K比较合适,如果时间短则适量增加。

休眠就直接关闭外设电源或使外设也进入休眠模式,然后单片机休眠,用430做低功耗微安级别肯定没问题了。

网友:
看楼主到底想花多少钱,做个什么样的东西了。如果就是做个能实现功能的样机,找外包网站,价格便宜到你偷笑,最后能做出的效果,就看楼主RP了。
如果打算做产品,要量产的,2楼的报价靠谱,这还不算结构、模具、生产工艺这些,要全加上,翻番还不止。可以这样进行测算,月薪1W的工程师一人,负责设计,研发,打样,测试,一般要2~4个月。如果要量产,那么做结构,做工艺,做各种可靠性测试,再进行外协开模,试装,修模,试产,到最后的定型,还要再加上8~10个月。问题是能够一条龙下来的工程师,他的月薪怎么也不止1W吧。

置于3楼,他一定是后面忘记加零了。

网友A:
我做了跟这差不多东西的,刚开始看功能非常简单,实现功能做样机一个月基本搞定。

我做这个使用环境复杂,各种抗干扰要考虑!

最后给你介绍一个倾角传感器ADL362,这个可以做到非常低功耗。

找人搞功能样机,估计要5K-30K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贵额

这还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做了跟这差不多东西的,刚开始看功能非常简单,实现功能做样机一个月基本搞定。

我做这个使用环境复杂, ...

看了下资料,ADXL362的功耗真的好低

网友:
关键看功能要求,就说的这点当然简单了。就怕罗嗦的在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