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是用51的,现在改用RISC架构

楼主(2013-06-27):
发现两者有好多不一样。
1、中断   51是固定入口,但海尔的还要在中断中判断
2、定时器启动   在51 里会有一个TR0=1, 才启动;但在海尔里的T8,我不知它何时启动? 如有大侠解释一下最好
3、UART      51里会用一个定时器, 但海尔里好象只与晶振有关
以上是发现的不同,后续继续加吧

网友A:
1、中断   51是固定入口,但海尔的还要在中断中判断
-----海尔单片机可以实现默认中断向量入口(地址0x004)和向量中断模式(共有8个入口地址分配给8组中断源),这两种方式都需要进行中断标志位判断明确是什么中断产生。
2、定时器启动   在51 里会有一个TR0=1, 才启动;但在海尔里的T8,我不知它何时启动? 如有大侠解释一下最好
---------海尔MCU T8N定时器应用方法是:由于主频振荡工作T8N就自动工作,这样需要用户在准备采用T8N时,首先需要对T8N进行初始化。
3、UART      51里会用一个定时器, 但海尔里好象只与晶振有关
----------海尔MCU UART通讯模块的波特率发生器时钟来源为芯片主频分频,依据波特率计算公式算出的参数赋值给BRR波特率配置寄存器,实现不同波特率的通讯。

网友:
引用 网友A:
1、中断   51是固定入口,但海尔的还要在中断中判断
-----海尔单片机可以实现默认中断向量入口(地址0x004 ...

这问答,简洁干净!

网友:
其实海尔单片机硬件上也是分中断入口的,要不然也不能判断是什么中断是不?之所以不能像51或者stm32那样区分中断等级,是因为目前编译器暂时还不支持中断嵌套。

网友:
感觉 是好多不一样

网友:
有不明白仔细看手册,一遍两遍三遍的看,会恍然大悟的。

网友(2013-08-14):
呵呵,,讲过区分中断的单片机。。波特率发生器用主频分频挺不错的,就像AVR

网友B:
那海尔单片机岂不是很难学????

网友(2013-10-14):
很多不一样是正常的

网友(2013-12-20):
引用 网友B:
那海尔单片机岂不是很难学????

单片机也就那几个寄存器 咋难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