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类似电位器旋钮的可调定时器,51如何实现?

楼主(2013-06-27):
我想做一个定时器,用户可以通过类似电位器旋钮那样的选择定时时间间隔为1,2,3,4,5...小时,请问如何实现啊?
比如:
旋钮指针指向10,表示定时10分钟。
旋钮指针指向50,表示定时50分钟。
我知道要通过单片机的定时器实现,但是怎么通过这个旋钮做出选择呢?

网友:
利用AD采样,计算出刻度对应的AD值,通过这个AD值设定时间长度即可,基本是线性的。列个公式就行了,

网友:
呃,曾经想量产,拆了个延时继电器,唉,发现太简单了,真自己做,不见得比人家成本低多少……

网友:
这种一般是机械的吧,机械的可以回到零点。要不就跟2楼说的一样了

网友:
2楼正解!学习了!

楼主:
好的,多谢解答

网友A:
如果是无级调节的话,二楼的方法不错。如果是固定刻度的,我想着可以用一个像万用表那个旋钮开关来实现。或者直接用8P拨动开关,实现二进制256级调节:),当然拨动开关用来当旅钮开关也可以做。

网友:
可以实现,不用AD。
这样做比较符合题意。
钮可变电阻。再接一电容,电阻为电容充电。当电平为高电平时拉低(把电放干净),后悬空,充电,再到高电平记下时间。如此反复。剩下的你懂的。

也可再多几个件,如555 原理一样,可能更方便。

网友:
一个555就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无级调节的话,二楼的方法不错。如果是固定刻度的,我想着可以用一个像万用表那个旋钮开关来实现。或 ...

是固定刻度的,只要粗略的4到6个刻度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固定刻度的,只要粗略的4到6个刻度就可以了。

:) 我也没做过,只是这么想的啦。比如旋钮开关公共端接地,每一个触点接一个IO口,这样这几个IO口的状态就可以用来指示开关的指向了,从而相应设置定时时间。
如果用拨动开关,比如用3P的话,使用二进制编码的方式来使用,就可以实现8档的开关,当然使用上没有旋钮的方便。说到这,我又想到了,旋钮的也可以只使用3个IO口实现八档,比如某一个触点根据二进制编码同时连接几个IO口,从而同时拉低电平,达到与拨动开关一样的效果,并且使用更方便。

网友(2014-01-08):
楼主,不知你最后采用的哪种方案解决的这个问题额。我现在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可否指导一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