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51定时器延时?找了很久,都没有,自己写了个,有问题.

楼主(2013-06-27):
怎么实现不了呢?帮忙看看多谢!

void timer0_init(void)
{
TMOD |=0x01;    //MODEL1,timer
TH0=0xdC;             //定时10ms
  TL0=0x00;
  ET0=1;             //中断使能
TR0=1;                 //关闭定时器0
}

void T0_OverFlow(void) interrupt 1 //定时器0溢出中断,延时10ms
{
TH0=0xDC;
TL0=0x00;
  Time++;
  if(Time==50)
  {
    TR0=0;
     Time=0;
   }

void Delay_s(Uchar Num)
{
    while(TR0==0)
   {
    for(;Num>=0;Num--);
    TR0=1;
   }
}

网友A:
定时器做延时一般是为个规避死等。如果你是为了做精确的死等可以这样做
main()
{
定时器初始化();

whlie
{
  .....
......
// 需要延时的位置
延时_s标志 =0;
定时器启动();
while(延时_s标志 ==0);
定时器关闭();
  ......
}
}

定时器中断
{
延时_s标志 = 1;
}

当然你可以把那部分代码写成Delay_s()但要注意参数传递。

网友:
全局中断没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时器做延时一般是为个规避死等。如果你是为了做精确的死等可以这样做
main()
{

多谢,你的建议

网友:
逻辑有问题
void Delay_s(Uchar Num)
{
    for(;Num>0;Num--)
   {
    TR0=1;//启动TIMER
    while(TR0==1);//等待TIMER停止
   }
}
还有,Num>=0改为Num>0;因为uchar型数据永远不会小于0

网友:
加上EA=1

网友:
楼上正解。编程得时候>  >=  <  <=逻辑很重要,到底用哪个要想清楚,不然出了问题不好找

网友:
上面几楼貌似都把问题找出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while(延时_s标志 ==0);
你这句在中断标志位置1前也退不出去呀,其它程序也不能执行 ...

楼主要的就是死等,不执行其他的程序。
如果不死等,改成
if(延时_s标志 ==1)
{
延时_s标志 = 0;
//延时时间到执行程序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要的就是死等,不执行其他的程序。
如果不死等,改成
if(延时_s标志 ==1)

多谢你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