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简单的问题

楼主(2013-06-27):
我是才学的430,我看到书上用看门狗定时器的时候用了
while(1)
{
      _BIS_SR(CPUOFF);
      _NOP();
}
我不知道这个NOP是干嘛的,不写可以吗?
还有在定时器A里没有这句话,这样CPU不就一直在工作了吗?功耗怎么办?是不是不用啊

网友:
一个nop为1个指令周期

网友A:
在执行完中断时430会进入之前的状态,如果进入定时中断前系统在低功耗状态,那么执行完中断服务函数后会自动进入低功耗状态。

_BIS_SR(CPUOFF);  这一句已经进入低功耗模式了;

至于循环,可能是为了确保系统一直在低功耗状态。

NOP为耗费一个机器周期的指令,一般作为一个机器周期的延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执行完中断时430会进入之前的状态,如果进入定时中断前系统在低功耗状态,那么执行完中断服务函数后会自 ...

十分感谢您的耐心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执行完中断时430会进入之前的状态,如果进入定时中断前系统在低功耗状态,那么执行完中断服务函数后会自 ...

可以加你为好友吗?430才学,中途遇到很多问题,谢谢。你的QQ是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加你为好友吗?430才学,中途遇到很多问题,谢谢。你的QQ是多少?

呵呵  我也刚学没多久  QQ是我的昵称不要字母  验证码  是前面的字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