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vr拷贝机

楼主(2013-06-27):
请问AVR拷贝机是否可以将一片写好代码的单片机芯片的内容完全复制到另外一片芯片中
去,实现相同的功能。如果有的话能否推荐一款拷贝机

网友:
可以,不过加了密的不能直接拷贝。芯片,就相当于一个SPI接口的FLASH。你用单片机编程,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最后编程一下熔丝加个密。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5937&highligh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