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地址总线怎么理解

楼主(2013-06-27):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CH375_CMD_PORT _at_ 0xBDF1;  这句话怎么理解哈??  里面的_at_是什么意思   volatile是啥意思  百度的意思是可变的  编译器不优化??  求大神帮忙下
尽量用简单的话表述下  谢谢
!!!!

网友:
_at_是绝对地址定义,此句的意思是,将变量定在xdata区的0xBDF1地址处。
至于volatile,就是告诉编译器这个变量是处在变化当中、而不是一成不变的,当编译器获得这一告之后,每次在使用到该变量的时候都会去该变量存放处获得该变量的最新值。否则,编译器可能只在开始的时候获得一次该变量的值,然后以后就一次以这次值为准。打个比方,某公司制定了一个计划,并将计划贴在公告栏上,执行计划的人去看了一次计划后,就按照计划行事,以后就再也不去看了。但是公司如果告诉执行人计划总是处在变动中,那么执行人可能会经常去公告栏获取最新的计划。用volatile修饰一个变量,就是防止修改了变量值后,编译器用的还是以前的值。

网友:
还是支持你理解volatile为编译器不优化,楼上的解析有点模糊。
比如,有的编译器会把一个变量两次赋值优化为一次赋值,volatile修饰后能保证两次赋值
这里的at是指定一个地址

网友:
数据=货物
地址=仓库
先把仓库选择好
然后把货物放进去